威纶通触摸屏的程序打包疑问。

楼主(2017-01-12):
本人小白。
我看到网上例程的文件里,只有红色框中的.mtp文件也能打开,为什么我自己做的程序,只拷贝一个.mtp文件再打开就报错缺少xob文件,需要怎么打包的吗?

网友A:
只要MTP文件就可以打开了···XOB是编译文件,MTP是反编译文件,所以只要MTP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MTP文件就可以打开了···XOB是编译文件,MTP是反编译文件,所以只要MTP就可以打开了。
多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B:
编译文件,如从屏上读出的,要反编译,在软件里才能打开看到对应的画面;

网友C:
好像下载到屏里面的是XOB文件:因为上传就是XOB

网友D:
二个文件有一个就可以。

网友E:
找到问题了吧

网友F:
1楼正解。

网友G:
拷贝到其它电脑用最好是生成cmp压缩文件,因为mtp文件打开可能缺少图库等,xob文件反编译可能会丢失宏指令。

网友H:
广义的讲编译后的都是0和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拷贝到其它电脑用最好是生成cmp压缩文件,因为mtp文件打开可能缺少图库等,xob文件反编译可能会丢失宏指令。
是,我也找到了这个压缩功能

网友I:
现在一直没有使用过这个品牌的。。我一直使用MCGS..那天换换,和公司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