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2):
请教怎么做出来的,谢谢!proface

网友A:
开机画面吗。。用触摸屏的功能就可以了,,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品牌的功能

网友B:
什么品牌的屏啊

楼主:
proface的屏,好像是plc触发的窗口显示

网友C:
原来的系列有很多tag。你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我还有2501库存在那里,试一下

网友E:
很多屏都有开机画面

网友F:
0状态显示请等待,1状态显示进入,同时加一个页面按钮重叠,1状态才显示出来就行了。具体看你的软件提供了什么功能

楼主:
proface触摸屏的一个窗口小部件就是plc内部地址ts101触发显示的

网友G:
最好是自己看教程,自己看了记忆深刻,我们公司也是刚换成普洛菲斯,以前用三菱的,不好用,自己看着教程视频学起来很轻松的

楼主:
奇怪,这个画面切换按钮怎么修改不了?

网友H: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触摸屏画面,一看手册就会了,自己试试吧。如果只是开机时显示,更简单;要是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出现的话就得给画面编号,程序调用编号显示。

楼主:
试过了,就是plc程序触发这个按钮显示出来,但plc程序中找不到ts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