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2):
我单位的变压器为50KVA,通过70的铠缆进入发射机房,经过稳压控制柜后供给发射机。今年10月3号打雷下雨,稳压控制柜连续调压(当外来电压发生变化时,稳压控制柜调节输出机构,使输出电压始终在380左右),且外来电压指示表指针连续摆动,当时情况特殊,值班员没遇到类似情况,只好把外电总闸拉闸断电,当技术人员到现场时候,已经没有类似现象了,我想请教大侠:这种现象是啥原因造成的,请教几位电力部门的,说是接地不好、稳压控制柜有故障、设备有接地的、外电电压不稳,我也不知道是啥情况,请教高手给予指导,怎样检修,给个检修思路!xiexie

网友A:
这个情况你还得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雷雨天气如果雷击到导线,将会导致电压聚升引起避雷器动作从而导致电压下降,此时稳压器肯定会动作调整电压。这个如果是位于山区线路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加装带稳压在线式UPS解决该问题(UPS在电压超出正常幅度会切离市电进入逆变供电状态,市电恢复正常继续用市电供电)

网友C:
没有遇到过,想应该是稳压器的调节周期的问题

网友D:
50KVA的变压器进线侧的电源输入电压是多大?10KV高压进线是吗?如果一到雷雨天气故障依旧,可联系供电部门上门检修与排除故障。

网友E:
现在的情况如何,是否没有了该现象;如果是没有该问题了,则主要应当是遇此情况当时该如何处理。
感觉还是需询问电力方面的,但电力公司的一般员工,应当也难以确定答复;原因不明情况下,还是只能做常规检查,并注意日常观察。
或者询问一下《电世界》杂志试试,看能否得到回复(但很久没有留意该杂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情况如何,是否没有了该现象;如果是没有该问题了,则主要应当是遇此情况当时该如何处理。
感觉还是需询问电力方面的,但电力公司的一般员工,应当也难以确定答复;原因不明情况下,还是只能做常规检查,并注意日常观察。
或者询问一下《电世界》杂志试试,看能否得到回复(但很久没有留意该杂志了)。
杂志(此处不特指)现在也有点堕落了,三菱和西门子200的线路图和程序拼凑起来的文章都能发表出来。

网友G:
变压器二次电压调整率有点大,你可以检测一下变压器二次电压数值。可能变压器有故障了

网友H:
把外电断了重启就好了,说明是外部的问题跟稳压器关系不大

网友I:
只是雷电天气才会发生故障,装浪涌吸收保护装置即可。

网友J:
电网电压波动频繁,导致稳压器来不及反应了。

网友K:
浪涌保护器性能是否不良,给变压器做耐压实验,绝缘测试及等电位检测。仪表校验。

网友B:
实际上对于普通的那种步进电机控制调压的稳压器,响应速度是不能实时响应的,此时应该有一个滞后时间调整参数才对(电网电压频繁波动应该有一个响应延迟才对,否则在瞬时下降时刚刚调高但是电源电压恢复此时会产生比电源更高电压),如果是可控硅切换稳压绕组类型稳压器响应快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KV是变压器进线侧,这种情况就是打雷下雨发生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没有这种现象,我只是想解决问题在萌芽状态,来到年了,怕过年期间出事,麻烦

网友L:
电路有没有安装浪涌保护器,没有的话建议安装。

网友M:
10kv电压不稳,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