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2):
我用威纶编程软件时,比如说用鼠标单击选择一条直线,鼠标尖端必须精确的点到直线上才能选中,稍微偏一点就无效,另一个很烦恼的是,同时选中多个图形时,一般是按住“Ctrl”键,然后一个个点击选中,但是每当选到第2或第3个图形时,前面选中的图形突然又失效了,在此求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旁边有其他元素,太窄是选不到,可以把其他移开。
话说这软件操作是真的不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因为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这样的,后来才有这种情况。一般选择数值或文字等比较方形的元件没问题,那些又细又长的类似线条的就不行了

网友B:
这个我用了较长时间威纶软件,感觉也是有点不方便,想选择的没选上还选择了不想选的,我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