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比如说,某台设备,用的是单相2KW交流串激电机,现在想调速,不改变电源。超过1.5KW的单相输入输出的变频器没有找到。
能不能利用3KW的三相变频器改造成为单相变频器呢?
关键是要改造输出检测部分,使其只有单相输出时,不会报输出不平衡、过电流、输出接地。输入改造相当可能简单些。
可能么?怎么做?

网友A:
没接触过。咱不知道

网友B:
单相2KW交流串激电机,调速难度大,你还不如直接更换电机,想在电气驱动部件上想办法,估计要费好大的力气和资金。

网友C:
串激电机貌似都是可控硅调速吧,没见过用变频器的

网友D:
改不了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E:
好像国内有几个变频器厂家能生产小功率单相变频器,不过没见过实物。

楼主:
看中一款美产木工电动台锯,功率1.7KW,电源120V单相交流,电机单相串激。
网上查了下,都是再买一个220/120的2-3KW变压器用。很贵,好几百上千。
难道不能用可控硅的单相交流调压器?3KW也就200左右。

网友F:
单相串激电机的调速是靠改变电压不是频率,没听说用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中一款美产木工电动台锯,功率1.7KW,电源120V单相交流,电机单相串激。
网上查了下,都是再买一个220/120的2-3KW变压器用。很贵,好几百上千。
难道不能用可控硅的单相交流调压器?3KW也就200左右。
楼主加个220/120v自偶变压器用不了一二百块钱。

网友G:
单相串激电机直接可控硅调速即可,

网友H:
呵呵;换电机比你改造要方便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也是一个办法。谢谢!

网友I:
能吗???有答案了 告诉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相串激电机的调速是靠改变电压不是频率,没听说用变频器。
变频器可以改变电压。。。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换电机比你改造要方便的多;
改电机,涉及机械问题比较多:感应电机转速不够高、固定孔位问题、转轴直径及长度问题、体积问题。比较麻烦。

楼主:
有一种说法,用可控硅调速,电压波形有巨大畸变,尖峰脉冲够高够多,在感性负载下,更易于产生更高值的反峰电压,极易破坏电机的绝缘。
加反峰吸收回路,如压敏电阻、RC吸收回路,应该好吧?

网友J:
手电钻,见过可控硅调速的。不过,最好的调速方法,仍然是电抗器或自耦变压器吧。
用变频器,需改造的,不仅仅是检测电路,不太行得通。

网友K(2018-04-20):
翻以前的帖子,刚好用过单相电机调速,周末有时间忍不住说下。1:可控硅调压,在500W的串激电机上用过,常规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皆可,管子电流选大点没问题,很皮实不会爆机,但是调速范围比较窄。2:变频器调频调压。有专用的单相变频器,在电容启动单相电机上用过,接法有两种,直接接电机2线或拆电容启动线接3线,输出电压设置改成220V,调速范围大,问题是大功率电机(我用的是1.5KW水泵)在低频和高频下发热,短时间没问题,小功率风机上没问题(用过0.75KW风机)。拆开查看就是一个普通的三相220V变频器,试过用普通变频器,设置上把输入输出缺相检测屏蔽掉,加减速时间改长点,电流保护值改到最大,输出电压为200V,电机能运转,但是没长时间试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串激电机上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翻以前的帖子,刚好用过单相电机调速,周末有时间忍不住说下。1:可控硅调压,在500W的串激电机上用过,常规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皆可,管子电流选大点没问题,很皮实不会爆机,但是调速范围比较窄。2:变频器调频调压。有专用的单相变频器,在电容启动单相电机上用过,接法有两种,直接接电机2线或拆电容启动线接3线,输出电压设置改成220V,调速范围大,问题是大功率电机(我用的是1.5KW水泵)在低频和高频下发热,短时间没问题,小功率风机上没问题(用过0.75KW风机)。拆开查看就是一个普通的三相220V变频器,试过用普通变频器,设置上把输入输出缺相检测屏蔽掉,加减速时间改长点,电流保护值改到最大,输出电压为200V,电机能运转,但是没长时间试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串激电机上没试过。
谢谢回复!
后来怕麻烦,直接买了一个台湾产的同型号220V单相的电锯,不存在原来的顾虑。
不过,为了调速,还买了一个号称10KW的可控硅调速器,试了一下,确实可以调速。
呵呵,就这样了。
再次谢谢以上各位关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