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这两张是用于压滤机控制上的,替代原有复杂继电器控制,LOGO!最大的优点可谓程序可直接修改,而内部的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等设定值也可修改,我觉得这一点,甚至比PLC还好,因为PLC在没有电脑、触摸屏的情况下,根本没法修改并监控内部数值,比如计时器的计数值,对于简单的定时计数逻辑程序,用LOGO!是最好的选择。

这张是出差时看见的,工控人都比较好奇,看到好玩的玩意就拍下来,这个LOGO!装在S7-200CN的后面,也没有通讯,不知为何意?

网友A:
上面的图纸画的真形象,图库调出来的吗?下面PLC和LOGO!一起的两个控制器所承担的工作不同吧?

网友B:
定时器时间调整,我也觉得比PLC方便。

网友C:
就一些初级应用,选用带显示屏的LOGO!比使用小型PLC确实会使现场调试方便的多。

网友D:
真是大开眼界,,,非常完美

网友E:
请问楼主LOGO!宏图片怎么画的啊!官网下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