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有一台250KW的变频器运行以后,造成严重干扰。使PLC部分输入输出信号失灵了。这个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请各位朋友帮我出出主意啊?谢谢!

网友A:
1、PLC电源输入端口加装电源滤波器,并且需要和变频器分开供电电源线路。
2、变频器的输出端口的连接导线,加装磁环。
3、将变频器本机的外部金属部分,使用导线和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的地线相连接导通。

网友A:
250KW的变频器,输出导线至少要选用240的铜芯线,应该有相应规格的磁环销售的吧。

网友B:
电源侧噪声滤波器的设置可以降低变频器流向电源的高频噪声波;输出侧噪声滤波器的设置能起到降低无线电噪音和干扰噪音的效果。干扰噪音:由于电磁干扰,噪声调制在信号线上,可能会导致控制器产生误动作。无线电噪声:由于从变频器本体或电缆放射的高频波,使得无线电收发装置产生噪音。为了抑制输出端产生的干扰噪声,除了使用噪声滤波器外,还有把连接线全部穿入接地金属管的方法。与信号线分开30CM以上,干扰噪声的影响也就降低了。除了输入输出线会产生无线电噪声外,变频器本体也会放射,在输入侧和输出侧两端设置噪声滤波器,变频器本体铁箱连线使用屏蔽线等会有效果,特别是变频器与电机的接线尽可能短一些。以上摘自变频器使用说明,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单独分开一起,电气柜可以不

网友D:
每一个品牌的产品,硬件结构不同,所以抑制干扰的方法也不同。原则尽管一样,但安装布线,等电位接线,形式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网友E:
有条件的话尽量吧变频器与plc等控制元件隔开

网友F:
这么大的变频器,我还没见过。一般我知道的就是加滤波器,还有输出线用屏蔽线,而且线不能太长。

网友G:
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电缆用铠装电缆并做好接地,PLC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H:
试试把载波频率降一下

网友I:
屏蔽没有做好吧
不行在变频器输出部分,加电抗器

网友J:
PLC和控制单元用带隔离的变压器供电试一下,接地不要和你的变频公用

网友D:
大功率的变频器,只要启动电机运行,对周边的放射性和传导性电磁噪声很强,确实讨厌。除了按照变频器制造商推荐安装接线方法和EMC准则进行现场布线和安装以外,还要根据情况采用电抗器、滤波器抑制电磁噪声。效果就比较好了。

网友K:
首先看下说明书,一般会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L:
把变频的接地地方接上接地线试试

网友M: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粗了,空间上的距离,线路上的距离,是否有强弱电混合在一个线槽的情况,你得详细说明。否则不是对症下药,而是乱开方子。

网友N:
输出线加磁环,还有变频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