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怎样把一个直流12V变成24V,简单的,想把太阳能热水控制器输出12V进水电磁阀改成继电器,然后带水泵,由于手头没有12V继电器,有24V继电器,所以看怎么能把12V变成24V的。

网友A:
用2个电源。

网友B:
你还是到市面上寻找并购买12V线圈的继电器比较好,因为12V变成24V,需要DC-DC变换模块。简单地说,就是一块电路板,价格比12V继电器更加昂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2个电源。
哈哈,楼主继电器都不舍买你让他再买一个电源,不是更放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光是为了省钱哦,想动动手,玩玩。

网友D:
记得有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可增一倍电压。

网友E:
DC/DC升压板;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思路很不错呦。简单,可靠,可操作性强。

网友G:
上淘宝几块钱买一个模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光是为了省钱哦,想动动手,玩玩。
由于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不大,可以考虑用555时基电路进行倍压。

网友I:
DC-DC升压模块。

网友J:
还不如买个12伏继电器省事省钱

网友K:
直接把24V继电器拆掉部分1/3匝数就行了

网友L:
买升压电源成本增加更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用2个电源。
两个开关电源能不能串接?

网友N:
换个继电器吧

网友O:
工控人经常会纠结于到底是买一个成套的东西使用,还是自己动手拼装一个同样功能,并且不一定是最好方案的东东

网友P:
我知道倍压可以变高电压,但是我不会弄。不过百度倒是有的。

网友Q:
晕……一个12v的小继电器也舍不的买呀……

网友R:
有这样的模块啊

网友S:
个人觉的2楼的方法容易一些。

网友T:
    楼主如果只是想自己动动手,不怕麻烦的话。可以将24V继电器的线圈拆下,然后将原线圈首尾两端并联采用双线并绕重新绕回到原继电器的线圈骨架上。此方法不知是否可行,楼主不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T:
有道理,但没位置了。

网友T: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将原线圈并联成两根后重新绕回到原继电器的骨架上。

网友U:
升压板可以实现
功率不大的要不了几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T:
哦,是哟,减半后再相加功率不变。

网友V:
有升压模块,网上卖几块钱,我都是用这模块代替多组电源

网友W:
串联两个电源,换继电器,要是修电源,不好就坏

网友X:
用DC-DC升压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用2个电源。
两个开关电源能不能串接?
可以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又学到点知识,谢谢!

网友Y:
买个12伏继电器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