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看看这是个啥子东东

楼主(2017-01-13):
公司的新设备,次物后面那块黑色的是磁铁直接吸在柜门上,没有任何电气连接。控制柜就一个300PLC,施耐德71变频器哪些,不知此物是什么电器的操作器。

网友A:
那是有个光传感器吗?

网友B: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过,,是

网友C:
无线遥控操作?内部有电池么?

网友D:
查了相关的操作面板都没到找到相似的,看来是西门子出来的新产品

楼主:
内部没有电池,就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设备

楼主:
自身内部没有电池,就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设备,厂家电气人员要年后才来。

网友E:
没见过,lz问问厂家,有答案了上来说说

网友F:
7ML1830-2AN西门子手操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是手操器,我们这里也有两个,我们这里的西门字超声波液位计都是用这个操作的。

网友H:
打电话问问西门子的售后

楼主:
哦,看看是不是这个的操作器

网友I:
西门子雷达液位计的手操器吧 红外的

网友J:
看面板符号应该是西门字超声波液位计用的无线操作面板

网友K:
这个手操器确实方便,往上面一吸就行了,不用挂,不怕掉,走到哪了沾到哪里。

网友L:
这个不用连接线 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M:
有没有接口什么的?
还是无线传输的手操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接口什么的?
还是无线传输的手操器?
后面不是有个灯吗?就像家用级别的遥控器一样的红外线传输数据呀。不懂手操器如何更换电池的呢?绝对要拆卸出来更换纽扣电池对吧。

网友O:
雷达料位计有这个手操器,红外的

网友P:
西门子的东西啊,牛

网友Q:
坐等大神科普!楼主记得公布答案啊!!

网友R:
PLC遥控编程,能在一定距离范围内

网友S:
没见过,见识少啊,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T:
这个因该是手持式操作面板

网友U:
遥控的啊

网友V:
高端的遥控器啊

网友W:
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X:
西门子雷达液位计  手操器

楼主:
是的西门子雷达液位计手操器但是不知道这玩意怎么供电的,我把外壳拆开看了里面是用胶固封了的。

网友Y:
这个手操器牛啊,用起来比一般的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