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最近本厂的厂大门控制主板坏了,钥匙打不开。我去看了一下主板,里面的变频器和电机好的,没有坏。用短接线可以控制开关门。但是用遥控钥匙没有反应。钥匙是好的。我现在想买一把遥控钥匙,控制中继直接控制变频器。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钥匙?钥匙和接受模块都要换掉。大概多少钱?

网友A:
某宝上面多的很

网友B:
直接网上淘宝买一套遥控就是,几十块就搞定了
因为大门一般不需要考虑保密或者误动作问题:谁没事来破解你的电动大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网上淘宝买一套遥控就是,几十块就搞定了
因为大门一般不需要考虑保密或者误动作问题:谁没事来破解你的电动大门呢?
这种遥控门要破解的话还不如使劲一推就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网上淘宝买一套遥控就是,几十块就搞定了
因为大门一般不需要考虑保密或者误动作问题:谁没事来破解你的电动大门呢?
这种遥控门要破解的话还不如使劲一推就开了
带刹车的那种我推过滴:基本推不动!
那个能够推的都是电机解除了刹车或者电机干脆没有带刹车

网友B:
买一个这个玩意就行了,直接替换原来的遥控

楼主:
哦  了解了  谢谢大家 本人对这块不了解 现在知道了 原来 这么简单 谢谢

网友D:
这种遥控的东西不贵的,遥控正反停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了解了  谢谢大家 本人对这块不了解 现在知道了 原来 这么简单 谢谢
论坛上高手不少!

网友F:
俗话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网友G:
   “高雅的雅”真历害。

网友H:
淘宝搜搜就有

网友I:
看来万能的淘宝解决了不少问题!
简单有效!

网友J:
和卷帘门控制器差不多。

网友K:
这类东西现成的很多的 ,我手里还有一套闲的呢。

网友L:
在淘宝上看好,再去电子市场看看

网友M:
遥控的要换就整套换,遥控要配号码,价格不贵

网友N:
遥控器有没电了?

网友O:
上次隔壁公司电动门也是坏了,来修一次要800

网友P:
要换遥控器连模块一起要换了,不然不兼容。

网友Q:
这样的替代遥控装置网上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