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单信号(但按键)启停电路很多种,有谁用过SET,RSET做的,请指点

网友A:
1的时候set,2的时候rset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时候set,2的时候rset的意思?
是这意思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计数,1set,2.rset.2复位计数器。不要说自己写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计数,1set,2.rset.2复位计数器。不要说自己写不出来吧
目前不用计数器还真没写出来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计数,1set,2.rset.2复位计数器。不要说自己写不出来吧
目前不用计数器还真没写出来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计数的比较可靠

网友E:
点子不错呀,,非常完美

网友F:
不用计数,按键上升沿置位后加一点点延时消抖就可以了,延时结束才允许按键上升沿复位,否则由于触点的抖动导致输出状态来回翻转。

网友C:
事隔多年,又开始讨论单按钮启停了,我热泪盈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事隔多年,又开始讨论单按钮启停了,我热泪盈眶啊。
闲着也是闲着,毕竟也是技术。

网友G:
不用计数器有点繁琐,但好歹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可能我着急开头没说清楚
补充在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可能我着急开头没说清楚
补充在后

楼主:
谢谢 大家 可能开始没说清楚
是这样的
程序由3块组成,结构内容基本一样,调通一个,其余只要做小小的修改就可以了。
在程序中,有要用到几个掉电记忆的点,这几个点由触摸屏触发,为防意外触发,使用二个按键同时接通3秒才算有效。
这几个点,在各自的程序块中有可能被其他块里使用其状态
程序块使用IL--ILC结构,三个il--ilc
IL--ILC有个特点,普通指令,跳出后就复位,set就可以保持(程序中基本都用)
比如 h0.15 作为自动/手动的转换标志,在触摸屏上,用对角二个按键同时触发/关闭,其在第一个IL--ILC里被置位,程序转到第二个IL-ILC里继续有效(反之亦然),在第三个IL-ILC里复位(可以在程序里处理)
原想着就用几个指令和参数解决,结果伤了脑筋,发上来求解。
本不想用计数器(包括加指令,或移位等占用资源的指令)
哈哈 笔写到此处,问题简单了,借用6楼程序,将最后的out,改为set h0.15 及rset h0.15
谢谢大家,出来溜达溜达就是好

网友H:
这样讨论一下也是不错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B:
精简有效!

网友J:
只会一招就可以了

网友K:
最常规的你可以考虑用计数方式

网友L:
我是直接用欧姆龙机械记忆继电器做了,而且是在房间应用呢

网友M:
回复 网友C:
擦干眼泪,继续讨论

网友N(2017-04-13):
用功能指令交替输出,ALTP即可。

网友N:
用功能指令交替输出,ALTP,可以实现。

网友O:
用ALT指令不行嘛?干嘛那么麻烦

网友P:
你这个是3U 吧

网友P: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3U 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P:
是的。

网友Q(2017-08-27):
我一般做单按钮启停欧姆龙用KEEP 三菱用 ALT 西门子用 SR

网友R:
都是高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