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如题,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一款PLC和三个工位的三个上位机(电脑)通信,外加一个触摸屏,控制6个伺服同步,哪种PLC可以实现,具体通过哪种方式?请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数据量大的话,买中高端的。最好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一款PLC和三个工位的三个上位机(电脑)通信,控制6个伺服同步,哪种PLC可以实现,具体通过哪种方式?请大神解答,谢谢!
松下FPXH系列PLC(30点以上),这款PLC本身自带一个USB口用来下载程序、监控程序;还自带一个RS232口,即就是COM0口,支持的协议有松下自有协议、无协议、MODBUS RTU协议;另外右侧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插件自带2路RS485通信口,其中COM1、COM2、COM3口均支持松下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无协议;COM4只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这样的话串口就足够了!

网友B:
如果是三菱FX3G系列的话,如下图所示:
本身自带一个编程口;还可以扩展一个485BD;加FX3G-CNV-ADP适配器后还可以扩展一个FX3U-485ADP-MB,串口也有3个了!

网友B:
如果是欧姆龙CP1H系列的话,本身可以扩展两个CP1W-CIF11(RS485/RS422适配器)、右侧还可以扩展一个CJ1W-SCU41模块!本身还自带一个USB口用来下载程序和监控程序!

网友B:
如果是西门子200的话,CPU224XP、CPU226都有两个RS485通信口,可以通过右侧扩展其他通信模块(成本较高)来实现3个通信口的目的!
如果是西门子Smart 200的话,本身自带一路以太网口、一路RS485口、通过选件板还可以扩展一路RS485或者RS232口

网友B:
如果是信捷的话,拿XC3来说,本身就自带两路通信口,一路RS232口(编程下载用)、一路RS485和RS232可切换的通信口、还可以扩展一个BD板再多一路通信口!

网友B:
如果是台达的话。。。。,总之国产的实现多通信口的成本或许会低一下!本身集成就比较多!其实比较而言还是松下FPXH系列最多,5个串口+1个USB口,

网友B:
我的回答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您的问题,只是回答了通信部分,伺服我不是特别熟!

网友C:
6个伺服要同步,只有用三菱Q02U+定位模块,至于通讯口随便扩展1个2串口模块或者以太网模块均可,关键的是伺服要同步,这个才是CPU处理的关键,各位看来多学习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一款PLC和三个工位的三个上位机(电脑)通信,控制6个伺服同步,哪种PLC可以实现,具体通过哪种方式?请大神解答,谢谢!
松下FPXH系列PLC(30点以上),这款PLC本身自带一个USB口用来下载程序、监控程序;还自带一个RS232口,即就是COM0口,支持的协议有松下自有协议、无协议、MODBUS RTU协议;另外右侧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插件自带2路RS485通信口,其中COM1、COM2、COM3口均支持松下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无协议;COM4只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这样的话串口就足够了!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用串口可以吗?就是假如我三个上位机一起发命令让三个工位的马达转,可以同时动起来吗?因为同步很重要,客户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一款PLC和三个工位的三个上位机(电脑)通信,控制6个伺服同步,哪种PLC可以实现,具体通过哪种方式?请大神解答,谢谢!
松下FPXH系列PLC(30点以上),这款PLC本身自带一个USB口用来下载程序、监控程序;还自带一个RS232口,即就是COM0口,支持的协议有松下自有协议、无协议、MODBUS RTU协议;另外右侧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插件自带2路RS485通信口,其中COM1、COM2、COM3口均支持松下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无协议;COM4只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这样的话串口就足够了!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用串口可以吗?就是假如我三个上位机一起发命令让三个工位的马达转,可以同时动起来吗?因为同步很重要,客户要求的
伺服真的不熟!我只是回答你一下有关通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一款PLC和三个工位的三个上位机(电脑)通信,控制6个伺服同步,哪种PLC可以实现,具体通过哪种方式?请大神解答,谢谢!
松下FPXH系列PLC(30点以上),这款PLC本身自带一个USB口用来下载程序、监控程序;还自带一个RS232口,即就是COM0口,支持的协议有松下自有协议、无协议、MODBUS RTU协议;另外右侧还可以扩展两个COM6的插件,每个COM6插件自带2路RS485通信口,其中COM1、COM2、COM3口均支持松下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无协议;COM4只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这样的话串口就足够了!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用串口可以吗?就是假如我三个上位机一起发命令让三个工位的马达转,可以同时动起来吗?因为同步很重要,客户要求的
用RS232串口或者RS485串口通讯进行控制伺服同步运转?感觉不行,因为串口的通讯速率太慢了。
用品牌级别的现场通讯总线系统吧,虽然价格昂贵,但是质量有保障呀,比如三菱公司的CC-LINK,或者汽车制造厂常用的博世公司的CAN总线。

网友D:
感觉用发脉冲信号控制同步比用串口通讯控制同步更加靠谱。
还有三台工控机的上位机控制系统,用工业以太网口组建局域网更加便捷,建议方案:
1、工控机和PLC之间使用RJ45工业以太网通讯,加装5口工业交换机进行组网。
2、PLC主机和三台伺服启动器使用品牌级别的现场通讯总线系统组网。

这样,该控制系统就有两层不同的通讯网络架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每个工位都要处理温度,请教大神,如何控制?我看了一下松下官网,有温度采集模块,但是会占用通讯模块的位置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每个工位都要处理温度,请教大神,如何控制?我看了一下松下官网,有温度采集模块,但是会占用通讯模块的位置哦
温度采集模块挂在右侧!就不会占用通信模块的位置了!用FPXH系列PLC

网友E(2018-07-10):
此问题的应用比较复杂,同步的要求高低有很大的差别。一般一个plc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