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编写如图的功能块?

楼主(2017-01-13):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试着写了一下,没有找到这个,只能找到大于等于的,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行,不能通过编译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前面加个P_On常通指令,作为条件

网友A:
可以通过的,你不要写到第0行,在下面再开一行写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数据比较需要2个数据,你填写了一个A351,另一个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前面加个P_On常通指令,作为条件
>L作为触点指令,不需要再添加P_O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译时提示操作数无效!该怎么办?

网友D:
什么软件啊这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软件啊这是
欧姆龙CX ONE

网友F:
引用 楼主:
编译时提示操作数无效!该怎么办?
在日系中,WORD或者DWORD代表的不是无符号整数,而是串,说通俗一点,也就是一个BOOL变量的数组。
WORD相当于 ARRAY[0..15] OF BOOL
DWORD相当于 ARRAY[0..31] OF BOOL
所以,您定义为DWORD自然会报错。
在欧姆龙中,比较指令接收的数据类型为有符号类型,INT或者DINT或者无符号类型UINT或者UDINT。
所以请您将数据这个变量的类型改为UDINT。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3/5296a81827788388b18d56c5300ea5c700862257.jpg#33.jpg[/uxi
谢谢!可我改了还是会报错,不知咋整了。

楼主:
还是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统标志位在功能块中将不能被使用,您需要通过输入变量将A的值引入功能块。
如下图,通过将A旗标作为输入参数引入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谢谢!!

网友G:
如果就是要顶楼的程序,很简单,直接用就是了
要在功能块里用,就要先赋予变量定义
功能块里,一切都以变量运行,哪怕是一个常数。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好像缺少d10的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好像缺少d10的输入

看贴要仔细!!!

Have FUN!

网友G:
这是最后的应用,没见D10.请指明

这是功能块部分,看应该在输入部分,看来将变量(data1)放到内部,如果这样原要求还能满足吗

这是原要求

网友H(2017-08-27):
有个简单的操作,就是在程序里写好,然后编辑里面有直接把梯形图转换成功能块。然后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