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能在用电设备的后面放置电流表吗

网友A:
不大明白楼主的意思,说的具体一点好吗。

网友B:
看需要吧;
但是“用电设备的后面”,是指哪里?

网友C:
   后面可不好观察了,也不规范。最好放到面板上。

网友D:
表最好放到适合观察的地方

网友E:
楼主问的是电流表安装的地点还是用电流表去就近检测某一位置设备的电流啊

网友F:
电流表一般都是安装在电源进线侧,做显示总电流使用的。当然,你想放置在部分负载的后面线路,做测量另一部分负载的总电流数值,也是可以的。

网友G:
放在设备后面会不会遮挡查看?
空间位置及便利性要考虑吧!

网友H:
最好放到适合观察的地方.

网友I:
正常安装在配电柜或操作箱上

网友J:
电流表一般安装在 柜门上,互感器安装在用电设备的电线上

网友K:
你放在后门给谁看?做电气设备的原则是安全可靠,方便维修。。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在用电设备的后面放置电流表吗
谁看明白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J:
一般都在柜门正面,其它地方不方便观察

网友N:
电流表应该放在观察方便的位置为好...

网友O:
回复 网友L:
应该是负载开关下面接电流表吧!

网友P:
个人没有看清楚楼主目的,自然不好支招

网友Q: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R:
楼主是不是很纠结这个表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S:
指地线吗

网友T:
放在易于观察的位置

网友U:
一般都放在门子上面,容易观察的地方

网友V:
是不是指负载端?

网友W:
楼主发完贴后就没有再出现,失踪了,所以你们的意见他根本就没有看。

个人认为楼主问的应该是电流表能不能接在负载(设备)的后面,也就是测量负载(设备)后面的电流,而不是问电流表安装在哪个位置。

网友X:
一般放在前面

网友Y: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在用电设备的后面放置电流表吗
谁看明白了?
楼主估计说的是放在负载后面。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无聊
可能是临时想到的一个问题吧,当时自己应当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的;各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所以不能说是“无聊”;而且,电工论坛也不提倡如此用词和简略的回复。

网友AA:
回复 网友Z:
感觉到工控论坛的时间很宝贵。一些根本不值得论坛的东西却吸引很多人。甚至成百上千。有些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参与的寥寥无几,

网友AB:
不知道楼主在问什么?可否出来回个话

网友Z:
回复 网友AA:
谢谢对论坛的支持,也能够理解您所说的;我主要是,不想有的人无端效仿那种回复形式。

楼主如果看到帖子,可以对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

网友AC:
电流表装哪 都行,装在你要测的点和便于观察的位置

网友AD:
材料许可技术还行的话,可以任意地方

网友AA:
提出了不是话题的话题,后,他却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