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谁有欧姆龙触摸屏编程软件CX-Designer教程或使用手册啊,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只能到官网看看。及百度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有欧姆龙触摸屏编程软件CX-Designer教程或使用手册啊,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当您安装完CX-ONE软件中的CX-Designer后,CX-ONE会在桌面上生成一个CX-ONE Introduction Guide Library的文件夹,您可以在这个文件夹内找到CX-Designer Introduction Guide手册,入门手册会介绍一些该软件的特点和基础应用。

看完该手册后,您可以在您的CX-ONE安装目录下,一般为:
C:\Program Files(64位系统:C:\Program Files(x86))\OMRON\CX-Designer\Manual
下找到对应的手册,包括入门手册,连接手册,宏指令手册,编程手册,用户手册,部件使用手册以及一个例程项目实例。

网友C:
常用功能自己摸索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D:
中文需要官网下载,我的软件自带英文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2017-10-27):
哥哥们我想要CX-DESIGNER3.2软件,有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