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控 仪 表

楼主(2017-01-13):
各位师傅们好,帮忙推荐一种温度仪表PT100;功能要求是上限高于设定值10度(可设)输出报警;下限低于设定值10度(可设)输出报警,开始加温时低限不能报警。哪位师傅用过好用的帮推荐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大华千野,日本产品不错

网友B:
去欧姆龙官网看看吧有很多型号。

网友C:
这样的表很多,温州大华仪表、大延、东崎、云仪………
都很稳定

网友D:
大延
百特都可以

网友E:
上润的也行  这样的表太多了

网友F:
这个要求的温控基本上市面都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润的也行  这样的表太多了

大多都是开机就会报警的啊!

网友G:
开始加温时低限不能报警!这样的还真没注意过!不过到现在这个单位后我们习惯于什么问题都用plc解决

网友H:
国产的仿造的RKC就可以,稳定性也很好,100不到的价格

网友I:
100块钱的东西,到处都是. 还自带485通迅,PID...等.

网友J:
   厦门宇电AI系列温控仪就可达到楼主的要求。该型仪表具有上电时免除报警功能,此功能可满足楼主:“开始加温时低限不能报警”的要求。该仪表的价格比外国表低,但可靠性不会输给外国表。

网友K:
我们使用的宇电的少,欲行稳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厦门宇电AI系列温控仪就可达到楼主的要求。该型仪表具有上电时免除报警功能,此功能可满足楼主:“开始加温时低限不能报警”的要求。该仪表的价格比外国表低,但可靠性不会输给外国表。
还有开始加温屏蔽低温报警功能?这个真的少见

网友M:
看看,伟星科技的,你用什么样的  叫他可以做,小厂家,东西很好
百特工控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看,伟星科技的,你用什么样的  叫他可以做,小厂家,东西很好
百特工控的也行
宇电    联系过了,有这功能的,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M:
回复 楼主:
互相帮助

网友N:
上电不报警这个功能不好有,剩下的一般有继电器输出的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厦门宇电AI系列温控仪就可达到楼主的要求。该型仪表具有上电时免除报警功能,此功能可满足楼主:“开始加温时低限不能报警”的要求。该仪表的价格比外国表低,但可靠性不会输给外国表。
谢谢,联系厂家说有这功能的,谢了

网友O(2017-04-26):
可以看下德堃科技的DK2200系列的产品,可以实现。
DK2200采用高精度测量控制方式。本产品具有无超调抗扰动控制等特点。内部集成了各种工业标准测量输入信号,采用24位AD高精度测量。输出模块化设计。具有模拟电流输出(4-20MA等)、可控硅输出、固态继电器输出、无源继电器输出。控制刷新频率100MS。可以满足不同控制场合的需求。本产品具有分组PID功能和分组控制输出功能,可以灵活运用在各种特殊场合。本产品具有标准MODBUS RTU 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