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管,万用表产品经理的忠告

楼主(2017-01-13):
昨天看到万用表产品经理给用户的一个忠告,感觉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

网友A:
表示对10KA与50A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示对10KA与50A不理解
估计是笔误,应该是50KA。
对厂家的产品经理观点持不同看法:
话说连一个保险管也要求原装正品,是不是想为自己赚原装配件的钱呢?
一般保险管都是安装在密闭的仪器仪表内部,击穿炸裂的时候,对工程技术人员伤害的危险性比较低,而高性能的智能仪器仪表,一般都有防误操作的诊断与自我保护机构的设计,如果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的话,其实保险管原不原装无所谓的。

网友C:
这产品经理写的有点夸张了。

网友D:
写的有点夸张,这样才能起到警示作用。

网友E:
不是夸张喔!福禄克里面的那种保险丝是快速熔断器,纳秒级别就动作了不会产生电弧。 有时用电流表测量电压,再用时发现不通。仔细检查才发现保险丝融掉了。 不认同的话可以用普通保险丝短路测量下母排母线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F:
FLUKE万用表用的快熔在淘宝买了一大把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这个区别还确实很大的!这个拆开看一下结构就很清楚了!一般的玻璃管保险丝(这么说是因为可能有我没见好的)都不是密封的,在短路时由于熔丝金属挥发,可能造成极短的电弧导通。
所以万用表保险更换还是原装的好。这个经理的忠告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网友H:
做产品测试的我觉的有道理

网友I:
安全第一,陶瓷馆的也贵不到哪去

网友J:
呵呵,产品经理啊,你的水平真是超乎能理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有那么大吗~也许它的要

网友A:
回复 网友G:
也就几安吧

网友K:
图上的保险丝不像是玻璃管的

网友L:
还真没注意,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M: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保险管不是所有都可以通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安全第一,陶瓷馆的也贵不到哪去
福禄克的保险管要80一个,普通玻璃保险管几分一个,你自己看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示对10KA与50A不理解
估计是笔误,应该是50KA。
对厂家的产品经理观点持不同看法:
话说连一个保险管也要求原装正品,是不是想为自己赚原装配件的钱呢?
一般保险管都是安装在密闭的仪器仪表内部,击穿炸裂的时候,对工程技术人员伤害的危险性比较低,而高性能的智能仪器仪表,一般都有防误操作的诊断与自我保护机构的设计,如果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的话,其实保险管原不原装无所谓的。
感觉楼主说的不妥,保险管的特性不一样。更好的保险管能更好的保护仪器

网友P:
我看淘宝上的也不贵

网友Q:
用那么贵的仪表,换个玻璃管?

网友R:
估计有1安的电流万用表板上的铜皮也烧断了,不经过保险了。

网友S:
这种玻璃的还是尽量避免用;

网友T:
陶瓷保险管当然好了,尤其是用在精密设备上,但价格比玻璃贵多了,看用在什么场合吧,万用表用陶瓷的好,把表烧了就和不偿失了。

网友U:
换原装的比较保险。

网友V:
看了以后挺害怕的,如果那样用万用表量个电压就很危险

网友W:
关键用的指针表也就值几十块钱啊

网友X:
几十块钱的表,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Y:
对于熔断器,确实需选用与原有性能相同者、或者是适应者,特别是保护要求较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