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17-01-13):
 本人自学的有好多东西还是不懂,想请教身边没师傅,触摸屏跟变频器通信启停给频率会弄了,现在想做一个手动自动模式切换,手动在屏上输入频率,自动想弄一个读取有几台机器工作,频率就弄到多少,例如现在共有五台机,一台机工作就开10hz,两台就加10,都开加到50,都 停机频率降到0,这个走485通信,这个方案已经在工程上用了,程序是别人写的,要求是我提的。那位大师能帮忙弄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加个PLC就很简单很常规的方式

网友B:
你这是要广播模式啊!要看触摸屏驱动是否支持了!

楼主:
当然支持,我这边的程序是别人做的,要求是我提出来的,已经实现了,只是我不会写,想学一下

网友C:
你真是好学。。竟然给对方出了提。。你还想学习一下。你不直接把程序上载看看不就真的了。。威纶通现在有的品牌可以支持上载了

网友D:
官网有样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源程序都有,只是我搞不懂,毕竟不是搞这个的,换到另一个型号的屏上就不行

网友E:
发程序过来。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问下如果我要读出机器有几台机器是运行状态,是不是只能用宏指令来读,我现在不懂就是几个运行怎么做比较,如果1台机,又开一台,再开一台又怎么判断数量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别人做的

楼主:
这是别人做的,好像上传不了

网友F:
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G:
你说的几台机器是一台机器一个变频器还是几台机器共用一个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一台,另外设备5台

网友G: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通讯模块,要不就一个触摸屏怎么控制5台机的开关,就算是按钮或者继电器控制那触摸屏也要采集到这些信号呀。关键要让触摸屏知道到底开了几台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到不难,每台机都有站号。用宏指令主读状态就行了,难的是怎么让他改变数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到不难,每台机都有站号。用宏指令主读状态就行了,难的是怎么让他改变数值
那就可以了,先判断几台机然后在赋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