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床凸轮

楼主(2017-01-14):
新装的光栅保护不管用了,把光电开关打开是,挡住光栅的情况下,滑块依然能动作。之前没这个毛病,以为光栅坏了,可是吧光栅拆掉故障依旧。反复检查,机床光电开关处的两根线一直通,最后查到凸轮那,调了一定角度,好了。凸轮在上面,应该没人乱碰,角度为什么会变?

网友A:
连接凸轮与曲轴的部分松动了

网友B:
1楼说的有理。

网友C:
凸轮自己松动变位?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链子松了?

网友D:
没有修过,只是见到过冲床上边的凸轮

网友E:
我不了解该设备。
是说将凸轮调整一定角度后,那两根线就不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了解该设备。
是说将凸轮调整一定角度后,那两根线就9不通了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凸轮有180度不凸的。

网友F:
你有没有发现凸轮开关的轮子磨损了也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并没有磨损,转了角度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装的光栅保护不管用了,把光电开关打开是,挡住光栅的情况下,滑块依然能动作。之前没这个毛病,以为光栅坏了,可是吧光栅拆掉故障依旧。反复检查,机床光电开关处的两根线一直通,最后查到凸轮那,调了一定角度,好了。凸轮在上面,应该没人乱碰,角度为什么会变?
光栅保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起作用。你这个设计有问题。

网友H:
既然是凸轮调了一定角度就好了,那就是凸轮移位了,具体什么原因,现场自己考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