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DMOV K0 D1030无效??

楼主(2017-01-14):
今天做测试时,当程序运行到S12,脉冲输出完毕时,M1029on,可以复位y24,也能执行跳转,可是却不能执行DMOV K0 D1030,这条语句,请问这是为什么?
PS:我记得上次也有过类似现象,当时没有深究,将DMOV K0 D1030用状态继电器驱动就能执行了。如下图也能达到要求

网友A:
传送的指令可以需要上升沿驱动下...

网友B:
没有查看过,不知与其前面执行的指令是否有关。

网友C(2019-09-1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D1030无法清零

网友D:
M1029用沿脉冲试一下

网友E:
有可能和扫描周期有关系

网友F:
与步进梯形图的用法有关

网友G:
步进梯形图没到那一步是不会执行的,有些数据数据清理建议还是挪出来。

网友H(2020-03-10):
要把上面的两个高速脉冲指令先断开才可以。

网友I(2022-09-27):
这个和硬件版本有关系,同样的程序在低版本的PLC上不行,换高版本的PLC就好了,亲自测试的

网友J:
不建议高速脉冲指令和数据处理在同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