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小故障

楼主(2017-01-14):
刚刚吃完晚饭接到公司电话有一泵站无法启动,严重影响生产需紧急援助。到达现场后发现值班电工正在拆电机线,问原因,答复测一下电机有没有烧。问生产,答泵站一号泵运行,因生产原因停机十分钟后再启动无法启动。工作流程,系统为DCS控制,泵站控制调整均在中控电脑进行,泵站两台泵,一开一备,2号泵损坏检修中不能用。ABB变频控制。问现场电工变频是否运行,答不知道。无语。既然已经拆了电机线那就测一下电机吧,正常,接线,上电,试机,变频器没有启动,改现场手动模式,启动一号泵,PLC有相应输出,查外接继电器,已得电。因生产着急,不再查找,直接把2号泵电机线倒到一号泵即用二号变频器控制一号泵电机,手动启动正常,转回远程控制,中控远程启动成功,恢复正常生产。今天上班继续查找,因昨晚基本已经查的差不多所以很快就找到原因,是执行启动一号变频器的信号继电器开点损坏导致,更换继电器后恢复正常。

网友A:
干维修的就经常走弯路,有时小问题却复杂化了..

网友B:
那电工不知道变频是不是报警故障吗,。直接备用变频器放在仓库。。以不需只用。。。

网友C:
把整个设备的电路图基本都记到脑子里才能少走弯路,否则就只能一点一点的判断。

网友D:
看来班长得好好培训下属啊

网友E:
什么行业啊?电工待遇难道很一般?

网友F:
班长需要把经验交给电工就不用晚上大冷天的再跑到厂里去

网友G:
只会换灯泡

网友H:
有些技术是要培训好的,不然自己很累

网友I:
不能什么下属都会,不然看不出领导的作用

网友J: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网友K:
不愧是班长,三下五除二就弄好了。

网友L:
只有对工艺流程和线路原理的熟知才能快速排除设备故障。楼主不愧是电工班长,维修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L:
只有对设备的工艺流程和线路原理的熟知才能快速排除设备的故障。楼主不愧是电工班长,维修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M:
这种小继电器一般问题不多滴,碰巧让你晚上锻炼一下

网友N:
看来现场电工还差点
为什么不先看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班长得好好培训下属啊
培训一直都有,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现在的年轻人不肯学,奈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小继电器一般问题不多滴,碰巧让你晚上锻炼一下
对啊,真的是极少有故障的,这么多年我遇到的真是少之又少,当然正泰的不算,假牌欧姆龙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能什么下属都会,不然看不出领导的作用
这话听着真叫人难受,作为老乡不应该哈。

网友O:
走了点弯路,既然发现PLc已输出,应该看一不继电器开点,但楼主的经验挺好。

网友P:
有时现场情况很复杂,加上又是夜班,判断难免绕弯,倒班的人深有体会!

网友Q:
维修要考虑的太多啊

网友R:
变频器不运行应该通过面板可以看出来吧,

网友S:
维修有时候没那么快反应过来

网友T:
继电器线圈得电,可以用导线短接一下常开点试一下。

网友U:
有些老电工 不懂,就知道测量电机,还得有能人

网友V:
plc的输出继电器坏了???看着像焊上去的那种

网友W:
老师傅出马,一个顶俩。

网友X:
分工细了,边界上就是薄弱环节。

网友Y:
要不班长怎样多挣钱呀

网友Z:
维修需要技术和经验

网友AA:
维修是门很大的学问,有时一个小问题就能把你折腾个半死

网友AB:
回复 网友Z:
如果对系统不了解,可能是有点慎重。

网友AC:
每个人有自己的维修方式,思维不一样,结果不一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U:
有些老电工 不懂,就知道测量电机,还得有能人
这个:技术有高低,否则就不会有工资差异了

网友AD:
说实话做检修的时候别人哪怕站在边上催的再急,自己都不能乱一定要先整理一下思路,不然自己都乱维修时就容易走弯路,反而耽误了功夫

网友AE:
楼主这个领导也做的累啊,还是要多培养下属的能力,不然什么事都自己来,太累了。。。

网友AF:
修理多了,就快了。

网友AG:
回复 网友E:
看电工这样检测故障的方式,待遇不会高了

网友AG:
回复 网友AD:
深有同感,你在那里忙前忙后的检测故障,后面跟着几个“指挥”的,烦都烦死了

网友AH:
你那手下也真是的,信号有没有给下来看看面板就知道,电机有问题变频器也会报警的。要么是新手,要么就是懒家伙,新手倒是可以慢慢培养,最怕的就是不会还懒得学的

网友AI:
楼主的逻辑思给很强啊,很快的就查到了控制的继电器。这种小继电器没有信号灯指示的吧,通断都 要用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AJ:
还没用过,施耐德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AK:
施耐德的继电器质量应该过得去吧

网友AL:
技术有高低,估计楼主说的那个是新手或是水平不高的电工

网友AM:
这电工新来的吧 不测变频器有没有输出

网友AN:
现场电器柜内都要配图纸!不要指望都记住!不可能的!

网友AO:
这个电工太水了吧!

网友AP:
小物件,大作用。

网友AQ:
查外接继电器----用这种焊接的,有点晕
都查到这儿了,放弃-----有点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查外接继电器----用这种焊接的,有点晕
都查到这儿了,放弃-----有点遗憾。
理论上分析比较简单,实际柜子里找到每一根线路不是那么快的,再加上生产的确着急,所以就暂时放弃了。

网友M:
实际那个电工不知道查看变频器:变频器没有运行指示+频率,那就是变频器和信号回路问题,变频器运行且有电压输出才去查电机线路

网友AR:
这种继电器的确很少坏,这几年只遇到过一次。

网友AS:
好多电工不会从原理流程入手去排查  一听说没开起来就先看是不是坏了 也不管前面有电没电过来 是变频器还是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