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这样测试可以吗

楼主(2017-01-14):
在p+端串接100瓦灯泡和在u.v.w端接三个组成三角形100瓦灯泡。在上桥和下桥u.v端光耦加固定5伏电压为什么只是p端接的灯泡亮?去掉其中一光耦5伏电压灯泡受控不亮模块应正常

网友A:
可以当固态用了

楼主:
你意思是模块坏了么,但为什么要下上桥有电压才亮

网友B:
你是不是搞维修的维修的,维修一般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比较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问为什么只是P端灯泡亮。而负载不亮?

楼主:
从开始到现在都在问为什么u.v.w端接的灯泡为什么不亮。可能我表达不清。

网友C:
这样也可以,回公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