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4):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FR-E740-5.5K-CHT  运行报故障E.OC1  打开变频器没有发现异常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于技术支持。

网友A:
过电流,检查一下负载

网友B:
先电机空载或换个电机试一下;

网友C:
涉及范围有点广,个人建议重点检查驱动

楼主:
换一个变频器运行正常   变频器不带负载一接受运行信号  就报E,OC1

网友D:
输出模块短路。

网友E:
OC1故障,涉及面很广---IGBT,检测,驱动,电源,CPU板。

网友F:
确实OC报警,涉及点很多。但依据先简后难原则:
1、确定IGBT模块好坏,如能在送入一定电流情况下,测量其导通压降最好(如采用恒流源法测量)。
2、确定驱动电路好坏,注意对电流驱动能力的测量。
3、确实管压降测量电路好坏(由电压比较器构成),或将此报警屏蔽掉。
一般这1\2\3,差不多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试试看

网友G:
这个模块问题很多

网友H(2017-06-28):
运行报OC,重点查驱动电路,可以更换模块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