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4):
  当前国产伺服系统使用浪涌保护器和噪音滤波器基本上用的很少,很多干扰出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从这2个方面着手,问题出现在这方面,且切实解决的同仁可以多多一起交流。

网友A:
干扰问题还是采用滤波器,屏蔽,等电位等措施去解决。浪涌保护器那是对系统安全采取的措施,防雷击的。不过如果你的系统容量小,电网周边有大型干扰源的话,就需要加隔离电源去解决的。而不是浪涌保护器。

网友B:
同意1楼说的。。。可以采用隔离电源。从根本解决干扰源的

网友C:
我公司就有屏蔽保护,没有其他的,前些天就出现故障,烧了两个模块,查了好久不知道怎么造成的,
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网友D:
这个不一定是国产伺服电机才有干扰:进口产品一样有的好吗

楼主:
我司做伺服电机的,配上驱动器之后再客户那边使用(无浪涌保护器、噪音滤波器、有屏蔽线隔离)发现PLC在未给脉冲条件下,电机有勿动现象,这种干扰如何解释?到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谁家的控制器呢?一般的,伺服系统都是成套销售,用第三方的驱动或电机配套,是要做些工作的呀。电机误动,与控制器有关,自身受到了干扰,才误打误撞。

楼主:
杭州之山智控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