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4):
这是一台日立sj300,55kw,行车上用的,pn之间如图,有拉电弧痕迹,第一次坏报个什么门阵列故障23,查阅资历发现可能是驱动问题,检测后发现有一路驱动的三极管坏了,我连那路的316光藕也一起换了,带电机运行果然没有问题。
发回去用了一个月,又报这个故障,我这边带起来却没有问题,我判断可能是光藕老化,使用时间久发热了报这个故障,就把光藕全换了,这次用了半个月,整流板炸的稀烂,整流桥却没事,充电电阻阻值从20欧变成了40多欧,我觉得应该还可以用,没用换,另外igbt被击穿一个,那路驱动电路稳压管被击穿,把该路稳压管和光藕全换了,整流板换新,上电,充电电阻的线直接着火了,吓了一跳,赶紧断了电,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充电电阻线烧起来的么

网友A:
还真是没有见过。。这得用多长时间了呀

网友B:
说到底维修连灰尘都不清理干净,这个维修质量自己清楚

网友C:
灰尘达到一定湿度还是会导电的,建议清理干净再维修

网友D:
我没有遇到过,看图片是不是灰尘导电???

网友E:
这个变频器我们已经淘汰了,整流模块单独一个小散热器,灰尘多了爱坏

网友F:
灰尘受潮引起的?清理是有必要的。

网友G:
没遇到过

楼主:
统一回复下,该机器用在热电厂,每次修好都有清理,灰尘半个月就有这么多

网友H:
看图片好像是线路间由于灰尘潮湿导电引起短路发热而烧坏的。

网友I:
看状态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J:
看来形成了弧光短路,有无导电尘埃或与绝缘有不有关系。

网友K: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L:
看这种烧的迹像,弧拉的很历害。

网友M:
我修东西都是先做清洁。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修东西都是先做清洁。

楼主:
楼上都是高人,确实是我看错了,是整流桥PN之间夹杂了什么东西,上电就烧起来了,已经处理好

网友O:
看这个拉弧都拉这样了,怎么P,N之间连个绝缘板都没有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变频器的整流板子,输入挨的好近啊。真不安全。打点绝缘胶吧。

网友O:
回复 网友P:
这个还是要好好处理一下,不然的话真的会放炮的。。。。

网友Q:
正常现象,接触器不吸,运行中充电电阻就会烧,连接导线易发热燃烧,处理不及时易发生火灾,变频器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