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7-01-14):
请教哪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原来的程序不是中文简体的;

楼主:
原来触摸屏上显示的是中文繁体字体,上传到电脑就这样了

网友B:
可能是字体不对。。型号不对??

网友C:
软件字体不对。

楼主:
怎么设置都没用

网友D:
你电脑里没有对应的字体吧?下载一个字库装到电脑里。

网友E:
没看到图片啊!

网友E:
但是我的网速是没问题的!

网友F:
修改系统语言地区设置为中文繁体试试.

楼主:
没用,试过了…

网友G:
是字库不支持吗?

网友H:
你有日文字库吗?
这个好像是日文的样子:繁体的话还是有部分字符正常的

网友I:
用那个Applocale软件启动的话能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