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使用中

楼主(2017-01-15):
厂区一台mm440变频器今天出现2次f002保护,其它同型号的未报警,电机及线也正常,把减速时间延长了,不知管用不

网友A:
早该新品牌的,新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B:
看看,电压是设置,还有运行时的电压,如果一运行就故障,那就维修吧,变频器的内部的事

网友C:
有同型号备用的先换上试一下;

网友D:
对调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调一下试试
现在观察无报警,昨天晚上班报了2次

网友E:
P1240 = ?是等于1?还是0?如果是等于1,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是否可以调参数?当然要看F0002被激活时电机的运行状态是什么?是制动状态吗?还是偶报?干扰所致?问题要逐一排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
明天看看效果吧

网友F:
多观察下 有可能是检测故障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客气,MM440变频器,如果出现F0002,过电压故障,第一,要看故障状态,是减速时出现,就查制动问题,如果没有规律,就查干扰问题。也不排除检测传感器回路元件损坏,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看了下
P1240 = 1 激活直流制动
到现在没有发现报警

网友G:
如果输出线路有接地的也会报这个故障代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排除线接地和电机的可能

网友G:
那就换个变频器试一试

网友H:
先观亲什么状态下出现技警、加速时-减建时:低频时:高频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观亲什么状态下出现技警、加速时-减建时:低频时:高频时
38HZ时候报警多

网友E:
加直流制动了?只要有制动就可以抑制母线电压了。不过,P1240 = 1,这是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激活了。这个功能可以通过内部的电流控制,抑制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但制动时是不受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