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5):
厂区炉子风机使用过程中突然停了,星三角控制,上位机点启动无反应,现场柜发现无任何跳闸,打至就地,启动按钮按下无反应。电笔测量控制空开上下口发光不足,总电源正常,检查发现控制空开上口线虚接,紧固。打到远程,上位机启动正常。

网友A:
电器柜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把螺丝禁锢下

网友B:
是氖管电笔吧,用出经验来了。

网友C:
线路故障很纠结的呀!!

网友D:
正常的例行保养是有必要的。

网友E:
遇见过一次,单电机启停控制,用表测量各项参数正常,就是不能启动,两个小时没查出来怎么回事。最终找到是二次线(硬线)接线端子处断了,但还有碰触,测量有电压

网友F:
这种故障经常会发生

网友G:
楼主实践经验很丰富。

网友H:
这样故障是常见故障

网友I:
遇到过端子送的,用表量时正好压紧,测不出来,最后只好一根根拽,总算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和我们的故障差不多

网友J:
线虚的故障确实头疼,有时候可以工作有时候不能工作……

网友K:
线虚难道不会打火花吗。。。。

网友L:
虚断的这种情况,线路复杂的话真的不好找,如果线乱了,我就头大了。

网友M:
控制线松动还行,主线一定要紧,
遇到这样的故障,就凭经验

网友N:
虚接还有这么严重啊!
没有遇到过!

网友O:
线虚的故障查找确实颇费周折,特别是那些很长时间偶尔出现几次故障且无规律可循的虚接,实在是让人头疼。

网友P:
平时要保养啊

网友Q:
这个要经常去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线虚难道不会打火花吗。。。。
控制线,不启动不打火

网友R:
引用 网友N:
虚接还有这么严重啊!
没有遇到过!

呵呵!

我曾遇到过一单每天早上上班,整个车间(不是很大,只有二、三十台设备)的设备几乎都不能启动,只有一台用旋转开关控制的砂轮机(磨车刀用的)可以正常启动,奇怪的是只要它一启动后,其他的设备就象听到开工的信号一样,都可以启动运行了,并且可以一直正常运行到下午下班(中午休息都没事),但第二天一早上班仍然故障依旧。

我根据故障现象和自己的维修经验,判断干线有虚接故障。于是在所有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从配电室(低压)本身开始,沿着各开关柜(屏)、开关板逐段查看所有的接头、接线端子,最后追踪到杆上变压器的低压接线柱上,发现其中一相的螺栓颜色与其他有些不同,好像有发热烧过变色的现象,于是通知变压器的管理维修部门来检查,最后确认是该接线柱内的螺栓导线接触不良(虚接),经过维修才排除故障。

网友S:
大电流主回路我见过发热导致松动烧的,但是小电流控制回路出现这个问题肯定是当初配线或者检修没有拧紧所致

网友T:
呵呵,前几天就处理复合机的温度控制异常的问题,先换测温电阻,一段时间后检测不到温度,检查模块竟然全部的接线都没上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老兔子的经验也非常好

网友U:
这种线多还真不好查

网友V:
回复 网友R:
电路故障真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遇到,记得以前曾经用万用表检测电路及元件时一切正常,但故障就是依然存在,最后发现就是因为测量点存在很隐蔽的虚接情况,而在测量时表笔恰好又把它压实了,所以无论怎么测都是好的。这就全凭维修人员的经验和灵活的思路来判断了

网友V:
电路故障真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遇到,记得以前曾经用万用表检测电路及元件时一切正常,但故障就是依然存在,最后发现就是因为测量点存在很隐蔽的虚接情况,而在测量时表笔恰好又把它压实了,所以无论怎么测都是好的。这就全凭维修人员的经验和灵活的思路来判断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V:
电路故障真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遇到,记得以前曾经用万用表检测电路及元件时一切正常,但故障就是依然存在,最后发现就是因为测量点存在很隐蔽的虚接情况,而在测量时表笔恰好又把它压实了,所以无论怎么测都是好的。这就全凭维修人员的经验和灵活的思路来判断了
这种情况要注意一点的是空载情况下,用万能表测量不一定能判断虚接的故障,因为空载电压是等于电源电压的。

在排除虚接故障,通常我都要在带上一定负载(或者在带载)的情况下用电表测量电压才可靠判断。

当年,我的那位不成器的“徒弟”在检修一台汽车启动不了的故障时,拼命检查汽车的启动电机和启动电路,直到另一位同事看不下去了,请我过去处理。我过去看了一眼,踩下启动踏板听一下,就叫这位不成器的“徒弟”把蓄电池换掉。“徒弟”不服气,说什么电池是刚充好电的,并用万能表当场测给我看(确实指针指示在12V),我当时就请他踩下启动踏板同时看万能表的指针看看还有多少伏电压,结果只有不到9V的电压。

随后就训斥他:“早就告诉过你,空载电压等于电源电压,测量电压必须带载测量才准确,特别是蓄电池之类的电源更是这样,空载没有12.5V以上都不能肯定充满电,怎么不长记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R:
确实是。一般空载电压都很高,带负载后就低了。24伏的空载电压能达到25伏

网友W:
搭接、虚接这些电路故障引起的现象千奇百怪,实际排查时确实不好找。

网友X:
很多火灾就是虚接引起的

网友Y:
我们以前检修会专门让人检查接线

网友Z:
回复 网友R:
这是什么道理啊?表情请教一下

网友AA:
有时候故障就是这样,表现出来可能千奇百怪,就看维修人员的经验和耐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故障与经验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Z:
这是什么道理啊?表情请教一下

任何电源都会有一个内阻,带上负载后就相当于负载与电源内阻构成串联关系。理想条件下,通常电源内阻是固定不变的。这样,随着负载电阻的大小变化,流过负载的电流也会变化,负载两端电压就会随着电流大小的变化而变化。这点,可以通过电阻串联关系的性质来解释。

负载两端的电压,就是电源两端(含内阻)输出端的电压。如果没有负载,不就是相当于电源开路吗?电源开路,没有电流,电源两端的电压不就等于电源内部的电动势吗?这是电工最基础的理论知识。

如果把因接触不良形成的电阻当成电源的内阻,用电阻串联关系的性质分析不久如我所说的那样吗?

楼主:
老兔子理论与实践知识真过硬

网友Z:
回复 网友R:
只有一台用旋转开关控制的砂轮机可以正常启动,奇怪的是只要它一启动后,其他的设备就象听到开工的信号一样,都可以启动运行了?
虚接可以理解为缺相,造成电机不启动。但是为什么用旋转开关控制的砂轮机可以正常启动?轻载?还是因为旋转开关的关系?,其他的设备就象听到开工的信号一样,都可以启动运行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因为砂轮机运转电流将虚接导通了?或者说降低了接触电阻?
感谢您的耐心指教表情我比较笨喜欢刨根问底

网友R:
引用 网友Z:
只有一台用旋转开关控制的砂轮机可以正常启动,奇怪的是只要它一启动后,其他的设备就象听到开工的信号一样,都可以启动运行了?
虚接可以理解为缺相,造成电机不启动。但是为什么用旋转开关控制的砂轮机可以正常启动?轻载?还是因为旋转开关的关系?,其他的设备就象听到开工的信号一样,都可以启动运行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因为砂轮机运转电流将虚接导通了?或者说降低了接触电阻?
感谢您的耐心指教表情我比较笨喜欢刨根问底

因为砂轮机旋转开关不是接触器类器件启动电路,即使一相因接触不良电压降低,也不会影响电动机“缺相”启动,拧动旋转开关,电动机强行启动的冲击电流致使虚接处打火,改善了虚接处的导电性能,降低了接触电阻而变得“导电良好”起来,电动机就能正常运行,这样后面的接触器启动设备就能满足启动要求(达到接触器吸引线圈吸合的最低电压),随着负荷的不断接入,虚接之处不断发热膨胀,接触也就不断改善,“良性”循环,就能“正常”使用一整天。

下午下班后至第二天上班,虚接处因冷却又再次收缩,接触电阻又变大,形成的压降又使那些使用接触器启动的设备因吸引线圈得不到吸合条件的电压,又不能启动了,直到砂轮机启动的冲击电流又使虚接处接触“良好”,其他的设备才又能得到符合启动要求的电压启动。

这里又是那么巧合,所有的接触器启动的设备控制电路供电的其中一根电源线都刚好取中虚接的那一相,也就造成大家都无法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R:
说的非常详细。反正我是看明白了

网友Z:
回复 网友R:
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Z:
回复 网友R:
明白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明白了!谢谢指教!
你挺爱刨根问底,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Z:
回复 楼主:
人笨就得不耻下问表情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教别人东西!碰到一个愿意指教的要珍惜,感恩!再次感谢老兔子先生

网友AB:
控制线还好,要是主线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