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5):
有一种说法,用可控硅调速,电压波形有巨大畸变,尖峰脉冲够高够多,在感性负载下,更易于产生更高值的反峰电压,极易破坏电机的绝缘。
加反峰吸收回路,如压敏电阻、RC吸收回路,应该好吧?
有这样做过的么?

网友A:
同意用压敏电阻可以消除电网电压的高谐波。。

网友B:
有没有尖峰到不知道,不过接触器后面有接三相灭弧器的。

网友C:
一般同时配用RC+压敏电阻,抑制效果较佳

网友D:
呵呵,这样的电机建议你还是用个变压器吧,毕竟这种电机经常超负载运行,虽然时间不长

网友E:
可控硅调压电机易发热,短时间用可以,最好用变压器降压,自耦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