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5):
早上好!请问gp37w2屏语言设置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A:
该该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呀。。。不行的话找手册试试

网友B:
在屏上设的话进入OFFLINE模式, INTIALIZE--进入          FONT SETTING------FONT SETTING后选你要文字,中文简体就选CHINA,繁体选TAIWAN;

楼主:
非常详细,这就是我要的答案!非常感谢!高手!

网友B:
另外你也可以在软件里设好,写入程序时连同设置一内写入也可以;

网友C:
同时按着屏的四角进入系统设置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时按着屏的四角进入系统设置可以吗?
3个角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有没有软件自动将中文简体文字转为BIG5的

网友B:
呵呵;如果你GP37W2上的源程序是繁体编写的,那么你在中文简体的系统下上传到电脑上,就会显示出非法字符;
但是这并不影响,你再下载到同型号别的屏内后,屏上依然是能正确显示中文繁体的;

楼主:
假设我做一套这样的程序怎么搞呢,也就是说让屏显示繁体字

网友B:
问题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多;
先安装中文繁体的软件先;

楼主: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