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5):
一个热电偶,能不能同时接到两台控制器上,比如温控器和PLC。
我知道多加一个热电偶要不了几块钱,我就是想探讨一下理论

网友A:
呵呵;那就自己试一下不就有答案;

网友B:
电压信号,理论上是可以并几个设备

网友C:
电压信号,可以的。

网友D:
不行的 ,一般都是通过适配器分的

网友E:
得看看情况来说,

网友F:
没有试过,电压信号会分压的,理论上是这样。。你有条件可试一下。。

网友G:
没这么做过,楼主测试后传个结果上来

网友H:
没有这样接过
理论上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I:
还真是没有这样搞过啊  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J:
可以的,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方法  怎么搞的啊

网友L:
以下内容供参考:
  以上是热电偶与控温仪测量温度的等效电路图。根据欧姆定律,控温仪两端的电压为:
    U=IR= Et* RL/ RN+ RL
    Et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
    RL为温控仪的输入电阻;
    RN为热电偶回路总电阻;
    I 流经温控仪的电流。
   从式可看出,RN < RL越多,则U越接近Et ,对测量结果影响越小,但实际上RN及Et会随着温度变化,为了减少RN变化的影响,温控仪的输入电阻越大其影响越小。
   由于数字温控仪、数据采集卡及模块,其输入级都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算放大器。因此,一支热电偶的信号是可以供多台设备使用的,其分流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不能忽视的两个问题:
  一:热电偶出现问题,与其相连的所有设备都将没有信号,对于重要的测温场合显然是不安全的。
  二:热电偶属于低阻抗、微弱信号的传感器,最头疼的问题是干扰,热电偶信号中往往会伴随有共模干扰;一支热电偶接多台设备等于增加了多倍的输入接线,由于引线走向的不确定性,加之线间分布电容的影响,都很容易引入各种干扰信号。
   最佳方案是采用一体化热电偶温度变送器。热电偶的信号经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20mA.DC电流输出,用普通铜导线传送还省去了补偿导线,还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如果传输距离长时,省下的补偿导线钱用来买温变还多多有余。

网友M:
反正进plc没问题,我接过。AI模块

网友N:
12楼这样分析问题值得点赞。有问题,就应该这样去分析。

下面说下我的观点(定性分析,不做定量计算的):

12楼的等效电路中,如果热电偶的内阻远远小于负载输入阻抗,就不会影响热电偶的电势测量了。这也正是符合《电路分析》教科书中,四端网络的阻抗匹配原则。即输出阻抗越小带载能力越强,输入阻抗越大,对信号的影响越小。

热电偶,是两颗不同材质的金属丝所构成的测温传感器,它的电阻非常小,如果传感器的导线比较短,并联两个高输入阻抗的负载,也应该影响不大。

当然,12楼给出的变送器方法是推荐的方法,也是测试专业的正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我就这么干过
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O:
我做炉子控制与远程监控,就是一个热电偶接2个表计

网友P:
我在做人造英石的干燥炉试过,接了燃烧机和另外一个温控,方便工人观察温度

网友Q: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R:
没试过,楼主试一下

网友S:
要求不高的地方应该可以。

网友T:
不可以的,因为热电偶是电压信号不错,但是它是取两个接线端之间的电压,也就是说温控器本身有一个电压信号输出,(plc也是),如果接两台设备就相当于两组电源接一组负载!虽然不会损坏设备但是测出来肯定不准,我也是猜的明天我试试告诉你

网友U:
原则上是可以,电压。

网友V:
引用 网友L:
以下内容供参考:
  以上是热电偶与控温仪测量温度的等效电路图。根据欧姆定律,控温仪两端的电压为:
    U=IR= Et* RL/ RN+ RL
    Et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
    RL为温控仪的输入电阻;
    RN为热电偶回路总电阻;
    I 流经温控仪的电流。
   从式可看出,RN < RL越多,则U越接近Et ,对测量结果影响越小,但实际上RN及Et会随着温度变化,为了减少RN变化的影响,温控仪的输入电阻越大其影响越小。
   由于数字温控仪、数据采集卡及模块,其输入级都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算放大器。因此,一支热电偶的信号是可以供多台设备使用的,其分流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不能忽视的两个问题:
  一:热电偶出现问题,与其相连的所有设备都将没有信号,对于重要的测温场合显然是不安全的。
  二:热电偶属于低阻抗、微弱信号的传感器,最头疼的问题是干扰,热电偶信号中往往会伴随有共模干扰;一支热电偶接多台设备等于增加了多倍的输入接线,由于引线走向的不确定性,加之线间分布电容的影响,都很容易引入各种干扰信号。
   最佳方案是采用一体化热电偶温度变送器。热电偶的信号经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20mA.DC电流输出,用普通铜导线传送还省去了补偿导线,还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如果传输距离长时,省下的补偿导线钱用来买温变还多多有余。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W:
热电耦是电压信号,接几个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X:
可以  我们DCS和数显表可同用!
实在不行配双支热电偶,换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可以  我们DCS和数显表可同用!
实在不行配双支热电偶,换芯就行。
换热电偶的芯?

网友Y:
以前试过一次,想在操作室内观察窑口温度,没成功,误差太大。

网友Z:
没有这样使用过

网友AA:
用双支热电偶最好,其次是使用双输出的配电器或安全栅。

网友AB:
因为无法开孔安装新热电偶,我们用的是一入两出的配电器。

网友AC:
精度要求不高就可以

网友AD:
12楼的图是不对的,热电偶不能这样分析。
热电偶回路中,电压是不受电流的大小所影响的,

我在实际遇到过这样的使用,是能正常工作的。
我所见到的是 7个热电偶并在一起(单端共地),分别给7路测温,以及巡检仪(有7路输入)。
也就是说每路热电偶都会连接上一个测温电路和一个巡检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