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IO板故障

楼主(2017-01-15):
FX1N-40MR-001 IO板输出继电器有时有输出 ,有时无输出,如果不修改程序大家有什么简单的方法维修?

楼主:
输出点对应的指示灯亮灯,但是输出点驱动不了中间继电器,重复断电多次又可以。

网友A:
这可能是继电器的触电有问题了。

网友B:
不修改程序就换内部继电器。

网友B:
拍一拍也能凑糊一会。

网友C:
怎么了,输出点

网友D:
直接换掉中间的I/O板;

网友E:
直接换掉好了

网友F:
属于PLC输出继电器接触不良,不修改程序可以采用直接更换内部继电器的方法。

网友G:
改程序比较快,更换继电器也行。

网友H:
买几个小继电器换上就行,好换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的宝贵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I:
时有时无的输出是不是要考虑输出原理前提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I:
输出指示灯是亮的,只是输出点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J:
换个继电器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输出指示灯是亮的,只是输出点没有电压输出
这样子就把里面对应的输出继电器换下就行了。

网友L:
换继电器或者直接更换IO板不如修改程序方便

网友M:
能改程序就方便了啊

网友N:
一般是对应继电器不良(超过使用寿命),有备用的更换点,没有的话加一个模块解决

网友O:
换I/O板

网友P:
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Q:
更换坏的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R:
这样的故障就是换硬件或者改软件。

网友S:
如果有多余的输入输出点,就更换别的点吧

网友T:
你能确定是哪个点,就可以换那个继电器

网友U:
建议你还是先检查清楚输入条件,一般这个的IO板还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