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转矩控制

楼主(2017-01-15):
变频器设定为转矩模式,用模拟量控制转矩为一定值,最高频率设为180hz。如果负载小于设定转矩,变频器是不是输出最高频率运行电机?当负载大于控制转矩是不是输出最低设定频率运行?

网友A:
这看负载的情况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没错呦,就是这样。变频器转矩控制时,当负载转矩大于设定值时,转速下降,如果下降过程,始终达不到设定转矩,直至电机堵转;反之,如果负载转矩小于设定转矩,电机转速上升,上升过程,负载转矩始终达不到设定转矩,直至最高转速限幅值为止。这是说的转矩控制的驱动状态。

另外,电机还有一种发电状态的转矩控制,那情况就相反了。自己推导其过程吧。不再赘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没错呦,就是这样。变频器转矩控制时,当负载转矩大于设定值时,转速下降,如果下降过程,始终达不到设定转矩,直至电机堵转;反之,如果负载转矩小于设定转矩,电机转速上升,上升过程,负载转矩始终达不到设定转矩,直至最高转速限幅值为止。这是说的转矩控制的驱动状态。

另外,电机还有一种发电状态的转矩控制,那情况就相反了。自己推导其过程吧。不再赘述。
负载转矩比控制转矩小一些,电机转速上升,此时电机的转差减小,电机转矩下降直至与负载转矩相等,负载就以当前转速运行,是不是这样分析的?

网友B:
可以,可以用设定转矩的大小与负载转矩平衡,达到其转速不变,但是这很难稳定。除非,变频器采用恒转速控制模式。电机的转矩自动与负载转矩找平衡的。或者负载的转速由第三方控制恒转速调节,自动与电机的设定转矩平衡,使转速稳定。

网友C:
转矩控制:电机输出低于设定转矩,电机以内部设定最大速度运行,堵转就以最大转矩输出

网友D:
转矩控制模式并不是全部的变频器都适用

楼主:
主要是卷纸机用变频器,当卷筒直径小时,转矩小,所以小于控制转矩,电机高速运行,随着卷筒直径加大转矩也变大。当小于控制转矩以前电机一直高速运行,当大于控制转矩后转速下降,难道一直下降到最低转速?可是卷纸机还没有卷完,这最低转速卷纸会发生纸卷不紧固。不知道分析正确否,如果正确就实施

网友E:
转矩控制还真没用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就是这样一所以要做卷径计算来修正转矩给定值。以保证转矩恒定,保持松紧一致。

网友F:
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变频器的

楼主: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转矩控制,也没有接触过卷纸机,一头雾水,卷径小转矩小,卷径大转矩大,那控制转矩怎么设定,还有加减速时间怎么设定 启动频率怎么设定,都是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先好好研究下系统的工艺要求以及控制上的基本原理。这个结构的轮廓有了,再去研究变频器的功能,如何控制其应对,以满足你的工艺需求。

以西门子的SINAMICS变频器为例,卷径计算可以自己搭,也可以用现成的块(DCC)去做。加减速的控制,可以通过张力恒定自动调节。等等。

造纸业,恒转矩控制用得很多,五花八门的,对设计者既是挑战也是学习和长本事的机遇。借此可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卷纸控制建议你带编码器测力矩控制模式

网友G:
楼主是造纸厂工作的?

楼主:
不是纸厂工作的,我朋友在纸厂工作,说实话我技术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