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里面的文字不能复制

楼主(2017-01-15):
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试一下“Ctrl”+“C”和“V”,分别是复制与粘贴

网友B:
好多软件或者文件,只要能框选上的,按右键不一定能复制,要Ctrl+C才能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多软件或者文件,只要能框选上的,按右键不一定能复制,要Ctrl+C才能复制。
有不少软件都这样,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
找到方法了,感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感谢关注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呢,可以分享下。

楼主:
复制文字后,点击上面的复制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