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2017-01-15):
各位大神,自耦降压启动增加一个远控开关的电路图有吗

网友A:
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就有了。

看起来虽然没有错,但还是不提倡如此回复(已经见过不止一例了);类似回复多了,则影响论坛氛围。
可以多写几个字。

顶楼说增加一个远控开关,是指增加按钮吧;如果已有参考图,可以在之上根据情况变化。
有具体疑问,可以在论坛提出。

网友C:
百度一下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自耦降压启动增加一个远控开关的电路图有吗

难道你连增加一个套远控开关(按钮)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来?

停止按钮是与原停止按钮串联在控制主回路中,启动按钮是与原启动按钮并联在启动回路中,就这么简单。

网友E:
远程控制,启动并联个常开按钮,停止串联个常闭按钮,电路图给你了,你从图中加俩触点就好了,

网友F:
并联一路常开按钮,串联一路常闭按钮

网友G:
看实物比看图纸更容易理解,起动并停止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呗。。。。

对1楼已有提示,故3楼的1分需收回。

楼主可以说一下现有的情况,有不有具体的要求。

网友H:
新增的停止按钮与原停止按钮串接,新增启动按钮与原启动按钮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I:
在原配的控制柜,找到启动和停止按钮的端子上的接线端子,并接引出到你需要的地方,要是需要指示灯,也可以并接过去,同时放一根控制电缆到现场,(现场可用操作柱或现场按钮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