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5):
小白做练习。
V10.2明明 已经被T37置为ON了,为什么监视里就是没输出。
这是顺控程序里的一段,在另外一段里能正常输出,也是这样通过定时器来驱动这个点。
琢磨了一下午,就是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顺控程序应该使用步进继电器S才是,V区很容易跟整数类型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控程序应该使用步进继电器S才是,V区很容易跟整数类型重复
是用的S继电器,这是S0.1里的程序,当前只有S0.1处于置位状态,且在此段只有一个v10.2线圈

网友B:
看看v10.2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v10.2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用到了
没有,因为一次只激活一个步,这个步里只有这一个线圈,也不是用的置位指令

网友C:
为什么不用m,要用v。m更好用,换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m,要用v。m更好用,换m试试。
M 和V 有什么不同吗?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C:
V和M基本上功能一样,但是V的内存区域大,一般用V存放模拟量数值和运算中间量,而M区域一般用数字量的中间继电用。 V区的数据具有断电保护功能,M区的数据断电保护范围需要设置过v区比较大,而且掉电可以保存,其他功能和m差不多
1、V和M没有变质的区别,地位几乎可以互换;
2、V多而M少。M少可以使指令码短,存贮和执行效率提高。
3、M有规定的一些使用,比如MB0-MB13如设为保持的话,在断电时是直接写eeprom的,属永久型保持,除此之外的保持是临时的由超级电容或电池保持的。
4、V容量大,使用V比使用M指令代码要长,当然时间上也费一些。同样的V区,也有分区的情况,V0-V511是一块,相应的指令代码就比V512以上的要短,但是执行时间上是否有区别,没有考证。所以经常使用的V变量,应放在V511之前,可以缩短指令代码的长度。
5、V和M由于符号上的区别,习惯上把它们的用途作一些分类,比如M主要用来作位变量的。
百度来的,我一般习惯用m。

网友D: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现了双线圈,这种情况下只有后边的语句输出起作用;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用到了某个字节或者是字包含V10.2这个位,而这个字节中,V10.2这一位是0,所以没有输出

网友E:
有可能双线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使用了如
VB10,VW9,VW10,VD7,VD8,VD9,VD10等

网友F(2017-02-25):
有可能是别的程序段也用到了这个输出线圈,昨天看西门子程序才碰到过的问题

网友G:
应该是重复使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