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5):
型号VFD004EL43A没有显示。拆开测量整流器电压540伏,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在15至20伏波动。检测集成块2842的七角供电也是波动。三角的稳压管,检查正常。恳请大家指导帮助。

网友A:
还是那句话,这么小功率除非是新手拿来练手用,承接维修的话这个功率是不合算的;

网友B:
应该是辅助电源挂了的问题居多

网友C:
是3842还是2842?

网友D:
7脚的电解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E:
    看来你是想练手。还是从开关电源修起,电源芯片应该是28XX或38XX系列的,电压波动的原因主要有四条:一是持续供电能量不足,查7脚的稳压管、电容、整流二极管,电容容量变小的机率较多;二是负载过重,查次级各供电回路有没有短路、电容漏电等现象。三是电压反馈电路故障,查431、光耦、取样分压电阻等,没有电压反馈取样的回路都可脱开检修;四是并联在初级线圈的尖峰吸收元件有故障,如电容漏电、二极管低效等。
  电源芯片正常工作的条件是:1脚电压大于1V;3脚电压小于1V;2脚电压接近0V,有的接地;8脚输出基准电压5V。
  本论坛有咸老师写的检修开关电源的贴子,好好学习学习就会检修了。

网友F:
这种故障角电容坏的最多,还有一特点就是热风吹一下可以起动

网友G:
可能是电源那块部分出现问题或者

网友H:
同意六楼的说法

楼主:
维修这个线路板,真和电视的开关电源,有差距。这个变频器的电源的光耦,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是直接接地,阳极经过一个贴片的三端器件供电。这个三端原件卸下测量,和tl431有些不同。型号看不清楚。根据测量阻值看,像个三极管。pnp型的。

网友I:
学习维修还行 要不没人愿意维修

网友J:
把小电容全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