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5):
对方变压器零地接一起,导致过来的零地线让我这边的柜子零地测通断时也会有响,声音不是那种正常接通时的声音。现在困惑的是,是否会有影响。电是从变压器到对方框架断路器在到我方框架断路器,之后分给其余柜子。现只有变压器有电,其余柜子还未合闸的电

网友A:
“也会有响”是哪里响,是万用表的测通断档声音吗?
现在考虑的,是哪方面的影响?

网友B:
如果你在柜子进线处量零线和地线不通你敢用才牛……朋友,你复习一下那几种供电系统,客户变压器零线地线接在一起是怎么回事情就知道了……

网友C:
看来楼主没有电工证

网友D:
多看看TN供电方式

网友E:
除了煤矿和高防爆区域,一般供电变压器都是中性点接地的!中性点引出来的线就是传说中的零线

网友F:
不但中性点接地,而且零线还建议重复接地

网友G:
    楼主的供电方式是现在常用的TN供电方式,它分TN-S、TN-C、TN-C-S三种,现大多使用的都是TN-C-S供电系统。这三种供电方式的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在接线方式上有一定的区别,可以参考相关电工书籍。

网友H:
从楼主的说法来看好像是共用一个变压器的,如果是一个变压器,可以在变压器的接地端接一根PE线,别人零地共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I:
楼主应该是、TN-C-S系统
只要是一个变压器,没事的

网友J: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第64次技术委员会)将低压电网的配电制及保护方式分为IT、TT、TN三类。TN系统分为1.TN-C系统、2.TN-S系统、3.TN-C-S系统,
TN-C系统:零线与保护线共用(三相四线制);TN-S系统:零线与保护线完全分开(三相五线制);TN-C-S系统自电源到用户电气装置之间节省了一根专用PE线。从配电变压器引出L1、L2、L3和N线,进入配电盘(或居民接电表箱),做一个重复接地Rc与PE母线、N母线连线,构成五根线(L1、L2、L3、N、PE);其后半部分类似TN-S

网友K:
零地混用,是以前的老式供电。现在都是三相五线制供电。

网友L:
一般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有点流会流入大地的。

网友M:
建议楼主看看我国常用的电力供电系统大致可分为几种?

网友N:
变压器那里这样正常,但是到你的电柜这边还是建议你零地分开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在柜子进线处量零线和地线不通你敢用才牛……朋友,你复习一下那几种供电系统,客户变压器零线地线接在一起是怎么回事情就知道了……
不通还真不敢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如果是3相4线的漏电开关出来的,你的零线和地线出来的是通的你连开关都合不上

网友Q:
如果用万用表测零线和地线之间电阻,万用表蜂鸣器响声异常,最好是测量一下零线和地线之间有没有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3相4线的漏电开关出来的,你的零线和地线出来的是通的你连开关都合不上
你说的是变压器的零线和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3相4线的漏电开关出来的,你的零线和地线出来的是通的你连开关都合不上
朋友,你去量一下,如果你漏电开关出来的零线和地线通不通?你合闸时候不通那你真是高手了……

网友R:
一般正常情况下中性点要接地

网友S:
在变电房零地混一起的不少吧!

网友T:
除了煤矿 之类防爆区域,有哪个系统变压器N线不接地,地线起保护作用就是因为和N在变压器那头共地了,要是不共地,地线和火线根本不会有电压差,

网友U:
变压器侧零地肯定是接一起的

网友V(2019-01-04):
回复 网友B:
朋友,一般情况下由漏电开关出来的零地相接的情况,不是连闸都合不上的吗?菜鸟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V:
朋友,一般情况下由漏电开关出来的零地相接的情况,不是连闸都合不上的吗?菜鸟求指教。
不是零地相接,变压器侧零地接在一起,到供电侧漏电断路器侧肯定分开接了,但你合闸后用万用表去侧如果零地不通,那么你的零线或者地线肯定有一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