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路大神一般外围电路该如何设置?为什么芯片的信号线上面经常会接个10K或2.1K电阻再接地或VCC呢?还有为什么经常会有FG接个电容然后接地?

楼主(2017-01-16):
等等各种,能不能解释一下呢?感谢

楼主:
一直以来的疑问,能否详细解答一下呢?感谢

网友A:
这个说白了就是限制电平幅度!
也就是传说中的防止雷击感应、电磁感应导致的高压损毁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我一面懵逼了,能否详细一点呢???感谢

楼主:
能否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B:
电子线路了解的少,来这里和楼主一起学习下

网友C:
我只知道此电路当中应该电容是滤波的。电阻是均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说的范围有点大。。

网友D:
应该是上拉电阻

网友E:
是分流保护用吗??

网友A:
第一个图为何读取数据脚没有加装限幅电阻?
第二个明显是限制电压幅度:稳压管就是限幅的

网友F:
下拉.
防高压冲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压管这个好理解,电阻就不理解了

楼主:
是分流还是限压是怎么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压管这个好理解,电阻就不理解了
电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阻抗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阻抗匹配是什么呢??

网友G:
上拉下拉电阻主要就是为了电位的稳定,因为数字电路大家都知道达到一定临界值的时候不好判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