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自动送丝机

楼主(2017-01-16):
年底了,可能是领导看我闲的蛋疼,给了我两个任务,一:公司有一些用焊接拼出来的弯管,都是靠人工合磨具判断好坏的,能否换个简单快捷的方法,我就随口回了句用视觉技术应该可以....且不论行不行,成本就有点高。二:自动送丝机,这东西看到网上有成品卖,几百块钱,领导让我找找资料,能不能自己做一套,我感觉电气上用无极调速电机加个调节器应该就可以了。至于机械结构方面我真的不太了解,希望这方面的专家可以指导下我,电气,机械都行,让后想问下,像焊接机器人这种他是如何决定送丝速度的,求指教

网友A:
你干脆买一个二氧化碳保护焊送丝器得了

网友B:
自己做的成本高,稳定性也不好说。

网友C:
成本太高了,,,,

网友D:
一楼说的对这样就可以交差了

网友E: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有时候自己做的不但成本高还不好用。

网友F:
买一个才几百块钱,自己做成本一定会比这个高

网友G:
好好做吧,也许领导就是考你呢

网友H:
没事也要装作很忙的样子,领导就不会看你闲了

网友I:
视觉也不是万能的,成本也高。
送丝机买成品吧,可靠啊。

网友J:
二保焊的送丝机
高级一点的就是变频喂丝机了

网友K:
要是有现成的还是花钱卖一个吧,估计自己做的成本也下不来,还不见得比别人的好用

网友L:
1、焊接的弯管,要检测什么才能合格?角度?焊缝?有两种检测方案:接触式检测和非接触式检测,磨具合模就是接触式检测,非接触式就是视觉检测。
2、自动送丝系统,需要调节送丝马达的转速,需要调速电路板+直流马达,因为直流马达最容易调速。当然,你想用交流马达也得,怎么调速你看着办,或者不计成本的安装变频器进行调速也得。

网友M:
送丝机要自己做不那么容易,你要解决与焊机焊接速度及焊接电流大小同步的问题。

即使买现成的,你也要买与你电焊机相配合的那一种才行。

因为送丝速度与焊接速度、焊接电流有直接联系的。

网友N:
老板是看你有能力啊

网友O:
不难搞,因为你的焊接还是人工的,焊接的质量还是要靠二次的判断,和送丝关系有关,但不是最终

网友A:
焊接质量主要是气孔和砂眼(外部和内部均需要检测),这个你的机构顶多就是检测一下 外形尺寸罢了

网友P:
楼主先手动焊接试试,包括角度、进给量、焊丝得大小,,,,,,然后看看用什么电机,能低速到1分钟半米左右的。在焊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焊丝相对焊枪和工件间不会发生偏移而灭弧,或是起弧时的速度怎样控制,灭弧时怎样检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