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6):
按照步骤一步步来了,但是拖拽完后没反应...

网友A:
你要拖拽什么玩意,看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线的程序块拖拽到离线的程序块

网友B:
可能是软件操作不是很熟悉,一千二软件我没有用过,西门子的我不会

楼主:
如图我想在DB背景块中添加新条目(在相应FB块中已更改程序),但是在线监视监视值为0,这个该去哪边改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1.背景数据块是不能改的,只能改FB的接口;
2.改了FB的数据接口以后,DB块已经不匹配了,这个时候程序应该是要报红的,你需要编译更新一下,编译更新后你的DB就已经有了新加入的变量;
3.如果你只改了离线程序而与在线程序不匹配的话,FB、FC、DB目录后边不是绿灯,而是蓝红组合色,哪里不匹配鼠标点上去就看得出来,比300强多了,不比较块根本不知道有哪些块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您好,我这段增加的程序需要额外用到两个定时器,我采用t3,t4。也编译过,我不大清楚如果更改FB接口是怎么改法?
2、程序我是在离线编好后下载进去的,下载时已经全部都编译过了,都是绿色圆点标志。

还请您指点一下!现在在于机器运转到t3时一直保持等待不动作。

网友A:
没看到程序,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