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6):
故障现象:开机上网或者处理文档等半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如果是玩游戏则还没有进入就自动关机了,要完全冷却了才能重新开机,初步判断是散热问题。
维修过程:
1、拆机检查发现散热器和风扇灰尘很多,于是拆下了清洗干净后安装好,并在CUP、显卡等发热芯片重新加了散热硅脂。
2、开机后用鲁大师软件进行温度3分钟压力测试,可是在2分钟左右机子还是自动关机了,关机前CPU温度在63℃,显卡45℃其它的在40℃以下。
3、冷却后再次开机测试并在外部加了一台风扇,结果不到3分钟机子蓝屏了显示故障代码:0x00000116,蓝屏前CPU温度在66℃,显卡47℃其它的在40℃以下。
4、百度故障代码是显卡问题,于是拆除显卡散热器安装好。

5、因为本机CUP有内置显卡,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再进行测试10分钟很正常工作(软件要求3分钟以上就ok)。

6、普通游戏测试可以正常运行,大型游戏就不支持了,要换一块新的显卡价格在千元以上还是先这样用吧。

网友A:
嘿嘿,我的本本由于太热,关闭cpu睿频,禁用独显,目前运行良好

网友B:
玩游戏还是用台式机的好

网友C:
能修笔记本的,电脑知识都不会差。

网友D:
笔记本电脑拆机有风险,需谨慎!!!

网友E:
我都笔记本屏幕碎了两个,屏幕保险坏过一次,高压条烧过一个,都换好了,现在还在用,就是太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能修笔记本的,电脑知识都不会差。
应该说玩工控的,都是电脑高手

网友G:
能修笔记本而且能会玩这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H:
我现在计划准备将笔记本电脑的硬盘换成SSD的,不然感觉太慢了。

网友I:
笔记本的散热真是大问题,独立显卡也是隐患之一。

网友J:
好用就好啊

网友K:
记得早以前用的HP的笔记本,独显的就是大问题,坏过2个,还好没过保。后来就扔在抽屉了没用了。发热太厉害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D:
对细心的人来说,这都不是事,拆个笔记本电脑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M:
这都可以做副业了!楼主真心厉害!

网友N:
厉害!一般自己能修电脑的都是工控高手,至少硬件方面很厉害!

网友O:
一般都是灰尘多了清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P:
我自己的一个月都开不了一次机, 电池已作废,慢的要死,又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Q:
我准备换用SSD硬盘,据说那个玩意速度快且不要整理垃圾

网友R:
都废了两部电脑了

网友S:
这个季节还是温度高就有点难受了!
夏季怎么办?

网友T:
   自己动动手,解决自己的装备问题,真是不错。

网友U:
我的T60屏幕经常性黑屏,整个屏幕换200大洋

网友V:
这个也能修,厉害

网友W:
我的本本天冷时开机好慢的,放在被窝预热一会的话开机还是挺快的,主要我租的房子没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