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6):
买了个固态继电器,上面写着10安以上要加散热器,但散热器不推荐接地。这是为什么?散热器就装在机柜面板上啊,整个机柜壳体都是接地的,难道要找个绝缘橡胶把散热器垫起来,不让他碰到机柜?<img onclick=openImageUrl("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13/3b847c0f0b8f0398c1f004f3ef7d7f12004ac1eb.jpg")
src="http://filestools.gkong.com/thumbnail/1024/bbs/files//uploadImages13/3b847c0f0b8f0398c1f004f3ef7d7f12004ac1eb.jpg" alt="图#P70116-084909(1).jpg"/>

网友A:
以前厂里固态继电器下面加了块铝板,不知道是不是用来隔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铝板当然是用来散热的,还隔热

网友B:
见过有绝缘垫,CNC数控钻机控制辅助设备的开关就是用的10A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大功率固态继电器都需要加装散热板或者散热器的,不允许接地的可以在固态继电器与散热板之间加装绝缘垫,也可以安装轴流风机进行散热。

网友D:
应该是单独的我从来没见过

网友E:
有漏电现象

网友F:
好像顶楼没有看到图(如下):

不知与散热器连接的面,是否与电路有联系。

网友G:
可以加硅橡胶或云母绝缘片,测一下输出端和散热片电阻,如果是绝缘的,也可以不加。

网友H:
散热器不接地一旦漏电就挂了人!
所以接地是必须滴

网友I:
反正我们这边用的全部都是接地的,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呀。因为散热器就是和配电柜相连的。那上面也是睡不推荐接地,又不是说不能接地,呜呜。

网友J:
接地也是一门学问啊。

网友K:
固态继电器配风扇的我还没见过!
发热这么厉害吗?

网友L:
散热器都接地啊。

网友M:
散热器能否接地,这要看该器件的结构。

有些器件的散热外壳与内部的电路有直接的联系,是内部电路的某一导体之一,就像大功率三极管、可控硅等器件,其外壳(或散热片)是电极的一部分,这类器件一般都不能接地,除非该外壳(或散热片、电极)是与接地极相连接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直接接地,可通过加一层具有传热作用的绝缘垫隔离,如过去常用的云母绝缘垫片,现在常见的功率器件与外壳散热连接的绝缘垫等。

网友N:
既然说明有要求,那就按要求做准没错

网友O:
不算太明白,知道答案的,麻烦告知

网友P:
没强制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为什么上面贴着标识说不推荐接地呢

网友Q:
呵呵,散热是可以接地的,但是你的模块用云母片隔开,模块固定螺丝用塑料圈隔开就可以

网友R:
人家既然这样建议了就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加个绝缘垫吧

网友S:
那还是按说明书来吧

网友T:
是哪个牌子?给暴光一下,以后不用它

网友H:
那种固态继电器说白了就是内部的绝缘隔离不过关,这种产品建议少用或者干脆不用

网友U:
可能是对自己的产品不放心,才有这个说明。

网友V:
我感觉到时候模块炸了的时候会对地造成短路

网友W:
既然他这样说,就是有道理的,你做不到,就放弃它

老兔子已经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