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图片分享:10kv高压变频器

楼主(2017-01-16):
荣信的高压变频器,带800kw 变频电机

网友A:
高压变频器还没有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组成部分:最左边是高压开关柜,中间是低压控制部分,右边是功率柜

网友B:
内部结构和常规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控制方面和低压变频器类似吗,没接触过高压变频器。

网友D:
现在的高压变频器太多了

网友E:
移相变压器在哪?

网友F:
高压部分基本都是全封闭的,一般不进行检修

网友G:
这个是新设备吧 挺整齐的啊

网友H:
没有移相变压器?高耐压、大功率的IGBT价格不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压器在后面,得拆开柜门才能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新的,才用不不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就不清楚了,也是第一次用到高压变频器,结构跟我以前接触的高压动态无功补偿SVG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里面有一个控制柜,不像低压的就一块主板

网友I(2019-02-09):
我厂的10KV高压变频器也多,各种进口牌子的有十几台。

网友J:
路过,学习。我这都是低压设备。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