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6):
一台安川E1000变频器,带220KW离心引风机,加频率时正常,一降频率,变频器就报OV过压故障,试过修改相关参数,也没用,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的?

网友A:
母线显示电压多少?减速时间多少?

网友B:
减速时间不能短

网友C:
   显然是减速时间太小了,不知你设的是多少?220KW变频器带的大惯性风机,减速时间要在4分钟以上,你可根据自己单位的工况试验调整到一个合适值。

网友D:
呵呵,你增加个刹车模块吧,估计是停车时间太短

网友E:
怎么挣积分呢,减速时间短,刹车过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减速时间30秒,明天我去改下减速时间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没带制动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上写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过电压检出值
200V 级∶约 410V
400V 级∶约 820V (E1-01 < 400 时,为 740V),不知您说的是这个电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天试过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电压的话,AB,AC,BC都是395V左右

网友A:
面板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还有故障记录中的母线电压?

网友F:
明显你这个是属于停车时间太短确实过压了,220KW的风机
建议停的时间尽可能的延长。
直接看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检测参数U参数里面有的嘛,U1-07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