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威伦MT8100IE用得HIGH时,出现这个画面,然后就。。。。

楼主(2017-01-16):
是什么原因,一直好好的,一下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在一个网段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电脑IP是多少??

网友C:
哈哈,是不是,一下点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IP是多少??
应该是电脑的IP没有设好

网友E:
这个要你的屏和电脑在同一个网段且不能相同,然后保证网线是好的

网友F:
是不是网内有动态获得地址的电脑与hmi或者你的电脑ip冲突了?

网友G:
IP和其他设备有冲突吧!

网友H:
地址192.168.0.10

网友I:
网线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