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电缸调试指导

楼主(2017-01-16):
谁有关于IAI电缸调试的资料吗,求助

网友A(2018-12-03):
IAI电缸控制器通电之后,指示灯亮两三秒就熄灭了,断电在通电,指示灯亮了之后又熄灭,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找资料上官网,相对好点。我们用过IAI电缸,一般就是调节参数。断电久要重新load程序。你说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C(2022-09-16):
回复 网友A:
没接24v和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