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6):
如何知道当前电机是跑到哪个点位?我现在用的是启动跑位的信号加定位完成的信号来确定在哪个点位的。

网友A:
如果是当前值,第一轴模块的800号缓冲区可以监控
如果是定位600组数据中的哪一个,那可以通过1500缓冲区查看,或是定位表格中每个定位后设置M代码,定位完成后读取808缓冲区中M代码

网友B:
软件方面是位置比对&定位完成,硬件方面就是你说的位置确认检测开关。

网友C:
QD75系列定位模块,CPU均可以直接读取特定缓存知道伺服电机的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