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烧了

楼主(2017-01-16):
因安装环境限制安装的接触器体积较小,可经不住设备长期的过载烧了

网友A:
这样就是换新的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B:
这个体积看下富士的,可能触点容量会大一些。

网友C:
修理触头,拆下线圈,其他的用酒精或香蕉水洗,干后从装

网友D:
按电流选接触器,环境不好,可以选大一个档的

网友E:
松动?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F:
看到接触头都烧断了,估计你的余量太小

网友G:
换施耐德的应该好点

网友H:
现场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触点都黑了

网友I:
可以看看其他牌子的,三菱的接触器用我们同事的话讲就是有点丑,哈哈

网友J:
要么负载有问题,要么线接错了,不然不会那么黑的,如果是散热问题是发黄不会有黑的地方

网友K:
这接触器是假的吧,做工这么粗糙

网友L:
三菱也有接触器啊

网友M:
看样子是接触器选的有点小,根据位置大小看看有没有同体积容量大的

网友N:
换伊顿穆勒的这样体积的10多KW的也有

网友O:
安装质量也是很重要的,不管什么样的设备,接线松动都会出现这种故障,平时定期要进行坚固,因为运行会产生振动

网友P:
感觉不像正品,线圈的字都印反了的。

网友Q:
既然查出选小了,想办法修正就是了,不会再装个原规格的吧----也可以,过一段时间还找你

网友R:
   我公司在维修过程中对一些动作频繁、容易损坏的接触器在更换时都加大了容量。如15KW的电机,原设备选用的是50A的,我们改为80A的,减小了设备故障率,延长了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另外,CJ10、CJ20系列的接触器触头面积大,使用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场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触点都黑了
回转下料器,经常卡跳停,岗位工又不愿处理就正反转开,所以就坏了

网友S:
应该从设备和管理上进行改进,不然换什么样的接触器都容易坏

网友T:
主要还是要换质量好的,容量选大一些。如果装不下可以另外选择一个地方安装。不然你治标不治本。

网友U:
这个应该是当初设计的就没有考虑到,换大的是不行了,只有换质量好的了。

网友V:
换施耐德的施耐德有体积小的

网友W:
体积小容量又要大,国产品牌里有吗?

网友X:
可以改改线,把接触器放别处呀,换个大点的

网友Y:
还是换施耐德的接触器吧!

网友Z:
是个好牌子
换个大点的!
这个内部清洁了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AA:
这个估计是假货,100%

网友AB:
能不能在烧之前就把它给换了呢?我是巡检看到有发黑的现象就换。毕竟坏了停机的损失是大过更换接触器的费用

网友AC:
不能换大的吗

网友AD:
如果接触器是正品的话余量再大一点儿吧。

网友AE:
可以买到体积小点的容量还比较大的接触器,但是相对价格的话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AF:
想办法换大规格的吧

网友AG:
换大一点的,普通场合的,即使国产也很耐用

网友AH:
容量小拉,要加大电流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