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耐高温的限位开关

楼主(2017-01-16):
求推荐一款限位开关,需要耐高温的,工作温度70度以上灵敏度越高越好!现场高温,有烟雾

网友A:
机械式的都能耐这个温度吧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多的吧,TB看看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机械的,全部烤焦了,所以想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质量靠谱的品牌,目前用过国产天德的,施耐德,多烤焦了半年后就动作后不能复位!

网友C:
在一个隧道窑中使用的行程开关,有一年多了,开关所在的温度和你们的差不多

网友D:
可以选用老式铁壳限位开关,天车上使用的较多,在其外壳外面最好加设隔热材料防护一下。

网友E:
机械式的,用欧姆龙的试试

网友F:
有一款陶瓷开关,耐温据说是120°,我以前买过,找找采购资料

网友G:
欧姆龙有一款WL系列的应该可以满足你吧!老哥!!

网友H:
改造一下调整安装位置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造一下调整安装位置可以吗
位置不好改

网友I:
可尝试用钢丝与滑轮组将传感器放置到事宜的地方。

网友J:
什么设备,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K:
可以焊挡铁,把限位安装在低温区,或是改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尝试用钢丝与滑轮组将传感器放置到事宜的地方。
谢谢!这个我看看能不能改!

网友L:
改一下机构,比如加个延伸杆远离热源也许是个长远之策

网友M:
我同意楼上说的,应从结构上改动,高温的就算有,也会很贵,还有很难买,并且容易坏。而结构上改了后,如加了延长杆什么,一般的产品就可以了。

网友N:
“凯基特”牌耐高温行程开关内部采用耐高温材料浇铸成的全封闭触点开关,一组常开一组常闭最大允许电流5A/AC 220V(其他电压接受预定),
触点经过特殊处理后可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使用而不被氧化或污染而导致损坏。KJT-XW系列耐高温行程开关最高温度为350℃,其中可分为滚子臂型、可调杆
型、压柱塞及滚轮压柱型等十多种规格,可满足不同场合使用要求。广泛使用于电力、化工、石油、纺织、钢铁等行业。

网友O:
与14楼一样,想办法把限位开关放置在低温环境,用长金属杆引入高温限位点。

网友P(2017-04-20):
耐高温的有很多型号可以选,宇诺YNTH系列的耐高温350度 还有150度的,至于你描述的100度以内的有很多型号可选,www.yunuo.cc看下

楼主(2017-05-22):
谢谢大家了,目前计划总激光远距离测试一下是否可靠